我看到许多TX买6S的充,用途?

楼主(2008-05-02):
如题:
是真有6S的需要充,还是方便两个3S的
电池
充方便?请教!

网友A:
我为是了2x 3S 充,结果发现不方便

网友B:
我用的都是6S,

网友C:
有显示屏 可以看的到电流电压 精度也比一般的好

网友D:
可以同时充2x3S,以后可以升级到6S电池

网友E:
一般都是2*3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