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450S和013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吗?

楼主(2008-05-03):
感觉这两个应该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吧?都是那种理论上可以倒飞实际上不行的。硬给它反过来会什么样?散架?

差200块,ms差在陀螺上了。。。

013还带个0851,GL什么也没有,但配件略有优势。。。

网友:
不知道零件的精细程度那个好些

网友A:
可以倒飞的

朋友! 这两种飞机都是理论上可以3D实际上不行的!
至于倒飞 也算是悬停航线, 只不过倒过来了,受力的加速度G值和正飞的时候大致上是一样的,所以没有问题

我还看过高手飞016倒飞刷过呢。

所以实际上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需要超级高手去飞! 因为太难了。。。垃圾控。。。。。

450好点吧! 配件便宜。。。 013是玩具。。。。

网友:
都可以倒飞  不过低档的飞机一般配的电子设备也是低档的  所以倒飞困难 实际上如果 和其他 450SE V2 配一样的设备 倒飞绝对能行  一个 LAMA  雷鸟 桨反装 都可以倒飞的 !!看过 004  正飞刷锅  电子设备一般 原装的电子设备 当时比较惊讶  看来卖油翁的 理论是正确的

但手熟而

网友:
所以说过硬的技术可以弥补飞机本身的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 这两种飞机都是理论上可以3D实际上不行的!
至于倒飞 也算是悬停航线, 只不过倒过来了,受力的加速度G值和正飞的时候大致上是一样的,所以没有问题

我还看过高手飞016倒飞刷过呢。

所以实际上也 ...

恩,主要是翻身那一刹那,过载肯定会很大。网上的视频,我真怀疑013已经换了金属件而且把电子设备都换了。。。

不过技术肯定是最重要的,砸门的小米加步枪不就是例子么。

另外不知道除了GL原厂的金属件,还有别的兼容金属件可选吗?除了亚拓特别贵的那种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