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重新布线,401倒装清晰大图

楼主(2008-05-03):
上图

网友:
不错,401最好绑下

网友:
不错!最好将401用透明胶带饶一圈..目的是摔机时不被甩出去..注意不要缠紧了..轻轻的饶一圈就行了...不要用扎带

网友:
lz的机机多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跟ATT47的意见,于以采纳

网友:
我就把401放在底板上,省事儿。

网友:
不错~ LZ是把上侧板挫平了倒装401的吧?

网友:
65MG的线可以从舵机后面走,我的从前面走的话舵机线不够长。LZ的够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线不要用蛇皮管啊,太粗了不好看,65MG的线是短了我接长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线不要用蛇皮管啊,太粗了不好看,65MG的线是短了我接长了点!!

晕,就是因为要保护线所以才用蛇皮管的。安全、实用第一,好看第二嘛~

网友:
用绑扎带扎舵机线的地方最好用胶带裹一下,以保护舵机线不易磨破;2、6舵机的舵盘球头固定方式最好用WINGMODEL的方法;电调可以固定在地板下面。

网友:
401放底板上,补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啊!你的肚子好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