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做的.未完成..进来看看....以前在电视上看见的扑翼机.

楼主(2008-05-03):
先去写作业.等下再来写帖子.
有兴趣可以先猜猜是什么东西哦..

终于写完作业了.!继续写帖子.
06年暑假有一期Discovery 说过仿生武器的.里面就有扑翼机.是美国人做的
中午突然想起来.然后就做了.
前后各一个翼.左右扑的.

这刀片是日本的..很锋利..韧性比国产的差
下面那条小的木条是从另外一条上面"挖"出来的.
高0.5CM.宽0.3

同上

我第一次做.,试试看古人是怎么"輮以为轮,其曲中规"的,

几年前的电线.还带插头..
打算用电线外面的"皮"来做扑翼的关节

切好的电线绝缘皮.(关节 ).
那卡比指甲盖还小...关节更小!  贴的时候很麻烦......

楼主:
根木头被我不小心弄断了.还好长的那一段还够..

这个是以前做的扑翼机的 翼轴 那时是做蜻蜓那样的.从正面看就是一个大大的   "X"
轴太长.分两半用..

加工好的关节

以前做的"X"扑翼机.没飞起来..现在看起来它的骨架还真是笨重!
轴承是小时候攒钱买的四驱车导轮

从上面那两东西里挖出来的两颗轴..重新用木头粘

5IMX不给我传了....
以下图片..5IRC

这个一般在新的电子产品充电器上能看到...........
里面有一根很硬的钢丝.
我这个质量太好了..光是把外皮弄下来都用了差不多10分钟!

轴承内经太大.1.5MM的
我用木片分两半 .把上面农出来的钢丝放中间.
后面用胶粘好

我本来不想用轴承的.我觉得轴承太重.(两颗轴承和飞机的主支架一样重了)
后来想想..要是不用轴承.损失的能量也许是巨大的.
最后还是决定用轴承

只是个主支架

已经装好轴承.

全机主枝干是桐木.扑翼主干是竹子
胶水全部是 "AB胶"

另外.我没做过这个..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重心"的要求?
扑翼有我做得一定的迎角.前面的比后面的略大.    理论是根据飞翼的S翼型

网友:
坐沙发也没看明白

网友:
起落架吧?~

网友:
看不明白,本来猜想,是做双翼的,但又好像是旋翼。

网友A:
是扑翼机!双头的!中间拉橡皮筋的(找个橡皮筋打你家玻璃……)

网友:
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网友:
我靠.你的哪个小存储卡4G啊.你做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应该是橡静动力的捕翼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扑翼机!双头的!中间拉橡皮筋的(找个橡皮筋打你家玻璃……)

厉害....!!的确是扑翼机.
不愧是前辈.....

网友:
去买个蜻蜓也就100元

网友:
没看明白,待续

网友:
期待,正在消化lz的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玩的就是制作的过程!

网友(2012-11-27):
最后的成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