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3轴陀螺仪加速度板

楼主(2008-05-03):
见老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0496&extra=page%3D1&page=2

楼主:
两板机械位置对应,可上下连接则系统变成TWI数字输出3轴陀螺仪加速度计
也可单独使用上板,则为模拟输出3轴陀螺仪加速度计
整体尺寸3cm X 3cm X 3cm,以后有空再给它做个透明外壳

网友A:
什么N人都有。。。

网友B:
高手!!!做好了,试验好了,出售不?~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