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几个关于单位的问题

楼主(2008-05-03):
没有在机械行业里干过,所以到现在也没有搞懂几个关于长度单位的术语,请问:
1毫米=多少丝?
1毫米=多少道?
以前还听过一个老师傅用米这个单位,我想他一定指的是毫米级附近的一个单位,不可能是1000mm的那个米。
能有大虾详细的说说工厂里的这些术语的情况吗?

网友:
1毫米=多少丝?100丝
毫米=多少道?不知道.

网友:
1毫米=不知道

楼主:
我们这边的确有道这个单位的,车工们一张口就来个“去掉xx道”,难道其他地区没有这个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边的确有道这个单位的,车工们一张口就来个“去掉xx道”,难道其他地区没有这个说法?

是的,其他地区没有你那的工人

网友:
丝常常听说,道还是第一次听说!!!!!!!!!!!!!

楼主:
这里有东北的朋友吗?我们这里的叫法,很有可能应该是从那边传承过来的。我这里是宁夏,当年从东北整厂搬迁过来好几家大型企业。

网友:
丝和道应该是一样的,我们这里也说去多少到或多少丝。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1丝=1道=0.01毫米=10微米。谢谢楼上所有回帖的朋友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1丝=1道=0.01毫米=10微米。谢谢楼上所有回帖的朋友们。

东北叫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北叫法

  知音呀,你怎么才来呀,等的我好苦呀

网友:
不一定就是东北说法,我是山东,原在机械厂干过,也是把丝叫做“道”。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广东话的‘道’和‘度’同音,这个‘度’不是360度的度单位,是千分尺圆刻度的一小格,这个一小格就是显示测量的0.01MM,也就是1C(丝)。如果说的不对,请各位师傅斧正。

网友:
都对 1就是腰,腰就是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丝”就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