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金属尾推发涩大家有没有好办法

楼主(2008-05-03):
固朗的金属双推精度的确不错,但是每每回中的时候就发涩得很厉害!

浏览了一下坛子里的贴,方法倒是有几种:给尾轴上油或者上铅笔粉,对尾拨叉“动手术”改圆,换WING的尾推... ...

其中第一种方法用过了,还是有点涩,其他动手术的方法比较麻烦,也花不起钱买WING的尾推总成,还有比较好,比较有效的方法没有呢?

网友:
确定是尾推吗??

    有可能是尾桨夹连杆。

网友:
我定了2套WING的V2尾推+尾轴在=货到中。。我的尾桨夹连杆3根新的检查过不正还是GL原厂的。。。唉全部换WING的算了

网友:
不是尾桨夹连杆是GL原厂尾轴

网友:
GL500的尾推也发涩

网友:
近日我也买了GL尾波箱总成,拨叉的确行程到中位就不顺,起初以为加点油就可以,后来才看清楚是卡死。干脆用小挫刀把上下两个拨叉挫深点,问题排除了。

网友:
晕。。不要挫深啊拨叉很快玩完的

楼主:
就是不敢去动那个拨叉,本来就说很容易断了,如果还挫的话更薄更容易玩完!

网友:
中点发涩主要是拨叉上下口不同线的问题的,在发涩的地方,微调上下拨叉的对准位置,就可以很滑顺了

网友:
其实有时候发涩和铜套与轴之间的摩擦无关的

还有一个很容易忽略的地方,关节那几个小小的螺钉,放开一点,就不会涩了,还有,L摇臂那个长钉也不能太紧

网友(2008-07-09):
我的Gl450B貌似一点都不涩啊。。。用手捏着尾桨稍微用力都能变距。。。用的esky7.5g数字舵机

网友:
呵呵。。我的用机油涂上轴上就可以了,上油后一点涩都没有,简直是太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朗的金属双推精度的确不错,但是每每回中的时候就发涩得很厉害!

浏览了一下坛子里的贴,方法倒是有几种:给尾轴上油或者上铅笔粉,对尾拨叉“动手术”改圆,换WING的尾推... ...

其中第一种方法 ...

兄台你回中有点涩建议你把L支撑臂的2个螺丝送一下,往机头方向动一下,再上紧就OK了,这个问题不用换尾推的,我是因为音叉磨损了才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