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36#不好飞!!谁说36#不能飞?谁说36#是个大风扇?

楼主(2008-05-03):
2月底误打误撞购入了一台36#,进入电直的行列  ,后来来到这里才知道,原来36#的名声如此狼藉  。

但是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那是LP给买的,我决心把36#飞好   ,我就不信了,这个飞机就不能飞?

开始的一个月几乎不能飞,明白了电直不是玩具的道理,摔阿摔阿,大概有20次吧,花了一杯飞机的价钱,终于可以三面悬停了,现在在肯对头,力争年内让36#倒飞,因为很羡慕这里那些能把华科尔飞机倒飞的人,他们是我的偶像   。

后来一段时间听说亚托才是正道,于是又进了一台,飞了才知道,原来亚托真的特别稳 ,但是同时又觉得36#也不是像大家说得那么一无是处,其实算算就知道了,虽然说配件的相对价格贵了些,但是塑料的毕竟是塑料的,还是要便宜一些的,36入门不一定就比450入门差,毕竟等大家用450练好的时候那部飞机应该也差不多都成大杂烩了,除非不在乎钱都用原厂的。

昨天给我的36上了新装备,波纤尾巴和蓝色固郎头罩,其实很多其他450的配件36都可以用,别看它是400但是它的尾管决定了它和450几乎差别不大,装上450的头罩几乎就差不多了,希望其他被36折磨的飞友能看到希望,不说了,上图!!

(配置:遥控:0701
    陀螺 010 (锁尾效果令人满意)
    舵机 辉圣9克(原厂的炸坏了2个,全换了)
    电机 OK400
    电调 杂牌30A)

静态展示一下!

漂亮的飞行场地

开始飞行了!为了省钱,我始终不放练习架,其实不要也能飞了!侧面悬停!

网友A:
该改成:谁说36#不能飞?谁说36#是个大风扇?

网友B:
没人说36#不可以飞吖!

   我的入们机也是它······

网友C:
再次验证,技术才是王道~~~

网友D:
华尔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改成:谁说36#不能飞?谁说36#是个大风扇?

回头也想学习老外做风扇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华尔科的?

是啊是啊!著名的华柯尔!!被骂最多的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次验证,技术才是王道~~~

多谢 啊!

不过我的技术还很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人说36#不可以飞吖!

   我的入们机也是它······

那现在你飞啥?
我要一直飞下去,我把亚拖丢一边去了

,太稳,不好玩   ,一生气就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改成:谁说36#不能飞?谁说36#是个大风扇?

采用!

网友E:
22#E都有人能飞3D!36#不能飞!?
某些人技术太烂故意找这样那样理由来搪塞

网友A:
引用 网友E:
22#E都有人能飞3D!36#不能飞!?
某些人技术太烂故意找这样那样理由来搪塞

也不能完全这样说的,,技术当然是很重要的啦,,但东西也有一部分原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哪位仁兄用22#,,36#完全原配的设备飞3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能完全这样说的,,技术当然是很重要的啦,,但东西也有一部分原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哪位仁兄用22#,,36#完全原配的设备飞3D吧!!

我计划用原装设备飞的,可是舵机没办法了,因为原装比辉省要贵,另外电机和电调没办法,原装的贵,我原来买的一套120,电机和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计划用原装设备飞的,可是舵机没办法了,因为原装比辉省要贵,另外电机和电调没办法,原装的贵,我原来买的一套120,电机和电调

那你有没有飞3D啊!我的E016原配电机十个起落坏一个马达,,力气嘛!别说3D了,航线都没力。。难道华科尔的这么好了。看来该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有没有飞3D啊!我的E016原配电机十个起落坏一个马达,,力气嘛!别说3D了,航线都没力。。难道华科尔的这么好了。看来该换啦!!

   不好意思 啊,我是菜鸟,刚刚完成三面悬停,3D一般在砸机前一秒出现    .

016配的是无刷吗?    华克尔普通的36是有刷的,必须换,如果不换确实比较没力气,

另外016我见过,和36应该不是一个级别的,小了不少,36更偏往450的方向.如果要换要好好考虑一下子,   因为多数人会劝你进入450的队伍.

网友:
36空机本身是不错的, 这点以前大家都有共识.骂36的主要在动力和遥控上.

其实36与450相比并不难飞, 甚至可能更稳一些(或者说更肉一些,普通斜盘哦), 困难是配件问题,一是常用配件不好买也比较贵,二是塑料件比较容易损坏.

我个人的经验是在从上手到三面悬停阶段炸机是很少的, 而且一般不严重(飞得比较低加上有训练架), 三面悬停会了以后就会拉高高度, 加上练对头, 摔下来一般比较惨痛.   常可以看到碳纤板机身摔折, 36在那种情况下早就粉身碎骨了.

我猜这就是很少看见有人用36飞3D, 因为会飞的人早就在练习过程中他们把36炸掉了.祝楼主好运,

网友F:
华科尔的机械方面还是不错的,设备方面这两年也有进步。
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国内的服务,仍然瞧不起自家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华科尔的机械方面还是不错的,设备方面这两年也有进步。
唯一没有改变的是国内的服务,仍然瞧不起自家人。

有道理 !!

网友:
非常漂亮  支持你了

网友G:
貌似第4张图的地方是我经常放风筝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貌似第4张图的地方是我经常放风筝的地方

已经证实了,哈

网友H:
不错~~华的东西飞得好的确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华的东西飞得好的确有难度~~

还好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