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双桨

楼主(2008-05-03):
请问大家什么是双桨?(新手)

网友A: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网友:
就是两片浆有高低,所以旋转起来从侧面看一片在上面一片在下面,所以叫双浆,调整大浆夹的连杆,使两片浆在同一水平线上就可以消除双桨。

网友:
楼上正解`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楼上的楼上正解。
很强很不错。

网友(2008-07-24):
引用 网友A: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这位兄弟有怀旧的情怀啊

网友:
调整大桨连接杆长度,使螺距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还在怀念少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