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想法,关于车床导轨的

楼主(2008-05-03):
车床的导轨很重要,但也容易磨损,那么能不能在托盘移动的时候,让托盘离开导轨,保持一定的间隙,停止的时候再和导轨接触并压紧呢?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托盘和导轨的摩擦。当然,车螺纹时不能离开。

网友:
应该是拖板受到较大力时,导轨磨损才较大吧。
仅仅只是移动拖板而没受力的话,磨损应该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没那个必要。

楼主:
磨损在移动时才会发生呀,如果大托盘不动,受到的力大也不会磨损导轨。在受力的情况下,往往是用小托盘移动刀架,大托盘是静止的,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A:
更改一下:应该是拖板(在移动中)受到较大力时,导轨磨损才较大吧。
仅仅只是移动拖板而没受力的话,磨损应该可以忽略不计,好象没那个必要。
而且,拖板要调整间隙的,经常夹紧、松开,就要经常调整间隙?加工大尺寸的工件,大拖板也得移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改一下:应该是拖板(在移动中)受到较大力时,导轨磨损才较大吧。
仅仅只是移动拖板而没受力的话,磨损应该可以忽略不计,好象没那个必要。
而且,拖板要调整间隙的,经常夹紧、松开,就要经常调整间隙?加 ...

有道理

网友:
这个磨损都是在设计误差之内的。如果误差大的话一般是你操作不当所造成的磨损。

网友:
贴塑才是解决办法

网友:
想法有意思,但不实用………要知道车床导轨和拖板是有间隙要求的,如果经常这样调整还能保证精度吗?再说了,车一刀你松开它一次,抬起来移到后边,调整好间隙再车一刀………如此反复床不累S我看你也得累S………这样要床来提高生产率的原意何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用气缸等快速夹紧装置的话,不用调整的

网友:
干脆哪个DX想想办法
弄出来个悬浮拖板算了
不用一下接触一下不接触的
最好连导轨都给省了
说不定几十年后就是这样呢

网友:
楼主可以查查“虚拟轴机床”
这种机器好像导轨很少
靠丝杠就能完成绝大部分动作

楼主:
楼上,你是不是半夜嘘嘘时还要上来看贴呀?4点半还在线,佩服佩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你是不是半夜嘘嘘时还要上来看贴呀?4点半还在线,佩服佩服

哎呀~被你猜中了
我24小时开机下载资料
凌晨起来嘘的时候看见你的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呀~被你猜中了
我24小时开机下载资料
凌晨起来嘘的时候看见你的帖了

什么资料啊?根据我的经验,24小时下载的,95.8%以上都是电影,里面又有80%以上是少儿不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资料啊?根据我的经验,24小时下载的,95.8%以上都是电影,里面又有80%以上是少儿不宜。

哎呀~又被你猜中了
哈哈~其实就是一些英文资料
洋人在线时间跟咱们是反的
半夜不开机找不到源啊
至于那个什么少儿不宜的
光看技术资料多无聊啊
当然也免不了了
你说是吧~哈哈
你可以用稠一些的机油
利用张力把拖板浮起来
减轻导轨的直接摩擦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呀~又被你猜中了
哈哈~其实就是一些英文资料
洋人在线时间跟咱们是反的
半夜不开机找不到源啊
至于那个什么少儿不宜的
光看技术资料多无聊啊
当然也免不了了
你说是吧~哈哈
你可以用稠一些的机油 ...

 谢老兄指教,后面试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