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个钻夹头

楼主(2008-05-03):
这个钻夹头是买小车床时顺便要来的,回去后发现三个爪子不一样齐,如图,呈等差(长、中、短)
自己不会测量同不同心,也没有工具测。
问大伙,这是拆修过的还是本来是这样的啊?
上面的标记有:马牌,上海制造,69-4(不会是69年4月产的吧,那也够老了),#4,2.5-13(应该是夹持范围mm)

网友:
估计同心不了了

网友:
可能修过,再修.他也分顺序与卡盘一样

网友:
滑齿错位了

网友A:
手电钻的,都用成这样了,估计里面细牙也滑了,你还要!
有你修的功夫还不如买个新的!
现在外转内销的也不贵,我买了两个1-10MM的十块一个(坏了就换),一个手自锁的十五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电钻的,都用成这样了,估计里面细牙也滑了,你还要!
有你修的功夫还不如买个新的!
现在外转内销的也不贵,我买了两个1-10MM的十块一个(坏了就换),一个手自锁的十五块!

都说了是顺便要来的,看都没仔细看它。
估计是不是爪子装的次序不对,有空自己再修玩玩,就当是学习。
发这个帖子,是以为世界上还存在有爪子不一样长的夹头 哈哈哈。

网友:
古董级的啦。哈啊

网友:
它肯定受过伤,或被拆过。在从新装配时,没按原样装好,另一方面,钻夹内部可能有损坏。

网友:
这显然不行了嘛
但是可以当手工夹具用
在后面装个木柄
用来夹住小东西
然后锉或者磨
夹得稳而且不伤手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浪费时间和精力
买新的算了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不要用了!太古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