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关于HL悬挂的改造

楼主(2008-05-03):
看了以前的帖子,大家好象都是通过把弹簧减短来改善悬挂性能
我觉得可以走另一条路:增加车重,这样既可以解决弹簧硬的问题,又可以增加坦克的质感
具体措施是用比较厚的不锈钢板或者铜板在车体内做内衬,这样一是做配重,二可以增加车体强度,不过这样最好换金属减速箱\履带、
电机
和电调来维持机动性
准备拿M26做实验,增加的重量多少合适呢?1kg左右合适吗?

网友A:
可以看田宫网站的原车内构,但受力部位要有金属件支撑.

网友B:
恒龙全金属版一般4KG重吧,加个2KG比较合适,不过电子配件都要换,电路板带不动啊,小心别烧了,倒是变成静态的了!同时悬挂部件很好的润滑,效果会非常显著!

网友C(2008-10-05):
耗电量就增加了

网友D:
再把电池也整个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