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根废铁值多少钱一斤??

楼主(2008-05-03):
1Cr18Ni9Ti 看看这根废铁值多少钱一斤?? 5厘米的直径。长75厘米。不知道做什么东西好??

网友A:
挺贵的,应该得3w/吨以上吧

网友B:
铬、镍、钛,应该能卖不少钱吧。

网友C:
好像炮弹呢

网友D:
这是不锈钢棒

网友E:
可以打出来一把宝剑!!!只要楼主的技术都到家

网友F:
没大用处,是普通的NI—TI合金,铬是添加剂,大概是200多/KG。

网友G:
304不锈钢啊,这边35元/kg,好东西呀。

网友H:
可用于食品机械

网友I:
狙击枪的管子不错 炮都行

网友J:
好像 是316L的

网友K:
1铬18镍9钛...304

网友L:
是不错的钢材

网友M:
很常见的不锈钢

网友N:
真空机械和食品机械常用钢材

网友:
含碳才1,做刀和管子都是垃圾,就TMD铁一快,加工还很麻烦

网友O:
第一个是含碳量,铬是18,镍是9,钛在里面是除碳用的,不是含钛的和金,是不锈钢的古老冶炼方法,就是304

网友P:
这东西好象比304贵,这叫316,还有一种低碳的叫316L,做机械的东西其实有得2CR13、3CR13就完全可以了,便宜得多,机械性能也不错,304、316、321等钢主要是耐腐蚀的性能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