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调整发动机器

楼主(2008-05-03):
小弟我刚入门玩油机,现有一台三叶90级的发动机,本来一直运转顺畅.某日下午按照正常启动,发现怠速常死火,于是我那个自诩有多年调摩托车发动机经验的父亲就把发动机的所有能播的地方都乱调一遍,搞了3个小时,结果到最后是怎么也打不着,还说点火器没有电,但是我测得还有1.2V.现在我把照片上传,希望某位大虾能告诉我怎么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张是整体图
第二张那个“一字”螺丝用螺丝刀不知道拧了多少次
第三张那个钢线宁了N次,橙色油管旁边的小螺丝也有不知道是拧松还是拧紧!

气死我了!!现在是怎么也打不着!

网友:
厉害,第一次玩油机就上这个,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张是整体图
第二张那个“一字”螺丝用螺丝刀不知道拧了多少次
第三张那个钢线宁了N次,橙色油管旁边的小螺丝也有不知道是拧松还是拧紧!

气死我了!!现在是怎么也打不着!

第二张上的是怠速螺丝是调整怠速的。
第三张那个螺丝是你的风门上摇臂和里面副油针固定用的(那一套术语叫什么忘了)
打不着火检查一下你的火头是不是好的点火电有没有电供油的油箱油管有没有漏气的地方是不是供不上油都看看,主油针开一圈就可以了,怠速油针在你把发动机高速调好后收油到怠速下看怠速稳不稳急推油门要是高速一下熄火就是贫油了退一点怠速油针,要是推油门发动机转速不是很快能跟上就是富油了就往里面顺时针进一点怠速油针,调整时要是没经验每次调整量小一点4分之一圈就可以了,调的多了看一下发动机状态差不多就知道要调多少了,一直调到你急加油时发动机跟随的很好为止就算是调好了。

网友:
对了忘说了一个四冲的发动机气门要调整一下方法是你用手拨动桨有一圈二个气门摇臂都不动的活塞在最顶点时你用塞尺把进气门的间隙调成0。4到0。6左右排气门的1。0左右。排气门的在靠你排气管一边,另一边是进气的不要搞错了。四冲发动机调好了很好用啊我现在一直在用!没什么难的你多用用就都知道了!多调多用不要怕,发动机有问题不要上天,累计飞个二三个小时你就检查一下气门间隙对不对了,我现在也没这样检查我是飞时觉的不太对才检查一下呵呵!

网友:
牛人,第一次就用四冲了,羡慕啊,我也准备进军四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