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jm400 C能有ppm的接收机吗?

楼主(2008-05-04):
手上有多余的孵化ppm接收配上6EXHP,想装个空机爽。

网友A:
可以使用啊!只是接受距离和抗干扰的性能上差点!!

网友B:
碳纤的最好不要用PPM的接收

楼主:
原帖由
gu318
于 2008-5-4 09:32 发表
碳纤的最好不要用PPM的接收
谢谢建议,是因为干扰问题吗?这样400 F可以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碳纤易干扰,玻纤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