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舵,大家帮分析是什么原因。。已经不跳了。。呵呵,又跳了。。。终于又不跳了

楼主(2008-05-04):
天地飞6A,天地飞6通接收,辉胜9g舵机,新西达30A电调

副翼向右小舵量没问题,最大舵量的时候,升降跳、方向向左打最大并跳、副翼乱跳

方向向左打没问题,向右打最大的时候,副翼小幅度跳,方向向右打最大并跳,副翼乱跳

打升降的时候上下都没问题

大侠们帮分析是什么的毛病

网友A:
你把遥控器和接收器都换成FUTABA原装的试试,看还跳舵吗?如不跳了,那个天地飞的都别用了,如还是跳,把舵机都换成HITEC的,看他们还跳吗?

网友:
换个电调试

网友:
估计是遥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遥控器和接收器都换成FUTABA原装的试试,看还跳舵吗?如不跳了,那个天地飞的都别用了,如还是跳,把舵机都换成HITEC的,看他们还跳吗?
排除法很好用   另外看看 附近有没有可能存在的干扰源  发射机天线有没全拉出来。

网友:
接受问题,我也有个这样的

楼主:
鹰兄,我要是米人就不会买天地飞了

网友:
请LZ换电调再试,我再发帖说一次

楼主:
准备败个6exap,怎么样

网友:
要败就败个好的,6EX算个球

为何不换电调试试?万一你冤枉了这台控呢?

网友:
接收机供电不足,估计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B:
会不会是BEC供电不足呢? 找两个7805做个 BEC试试.
南园猎鹰 是米人,不能按照他的方法.
有几个人能买两个以上的控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BEC供电不足呢? 找两个7805做个 BEC试试.
南园猎鹰 是米人,不能按照他的方法.
有几个人能买两个以上的控玩呢?

咳,玩模型的都有个群体,可向别的模友借了试了先
另外,LZ考虑的6EX是个不错的选择,模型是要玩下去的,控总有一天要换的,以后玩大点的飞机,6EX是至少的,等大家玩到了TOC了,就明白了。

网友C:
6EX是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产品    市场定位不明确   价格很尴尬,在数年前可能是一种选择,当下的市场,完全没有选他的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6EX是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产品    市场定位不明确   价格很尴尬,在数年前可能是一种选择,当下的市场,完全没有选他的意义了

当然,有经济实力的一步到位是最好的(FUTABA  FF9或JR  9X2),这样可以避免重复投资,但还是有很多入门级的新手会选择6EX,这有个过渡阶段,确实LZ目前阶段6EX的够用。我的控是从FUTABA  4通道————TDF6A————FF9(为了买这个控,我考虑了3个月,钱啊! ),目前,前面2个控在家里睡觉,但他们伴随了我模型的成长,我是不会转卖了的。
不瞒你说,我用TDF6A的控原来也有类似情况,只是没有LZ这么严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我的飞机经过其他飞行中的模友的控的10米内保证受干扰,虽然后来飞机大都被我救起,但每每一身冷汗,还好是泡沫固定翼,如果是油直肯定就完了,所以我用TDF6A时,总是一个人躲远远地飞。

网友D:
看看老鸟是怎么解答的?

网友:
干扰?自激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看老鸟是怎么解答的?

“老”鸟会叫他换个控,我叫他换电调试难道不对么?他怎么就是不听?难道我是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鸟会叫他换个控,我叫他换电调试难道不对么?他怎么就是不听?难道我是菜鸟?

先换电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检测方法。呵呵,密码,你别急啊,你如果是菜鸟,这里都是菜鸟了,呵呵,放心,LZ会一个个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