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无关]请问搞一套喷涂机头罩的设备都需要哪一些东西与大约费用

楼主(2008-05-04):
只是自己用. 只需要"最小系统"

网友:
8块钱一瓶喷漆````(具体什么颜色数量请X数量)

2块钱美纹纸``````````

搞定```漂不漂亮看你功底了```````````

楼主:
不要喷枪与压缩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喷枪与压缩机吗?

太奢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奢侈了

那就好办了. 这么简单就可以开练, 那是立马要试试了.

网友:
还是蛮便宜的嘛。哈

网友B:
罐喷的效果难得控制.尤其是还涉及到罐装的质量.

如果长期用的话,建议买套喷笔和泵.笔可以买差点的,0.3毫米的,一百多足够了.泵可以用旧冰箱压缩机自己做,找得到的话,基本上可以不要钱.或者自己有汽车的充气泵,大的鱼池的充氧泵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罐喷的效果难得控制.尤其是还涉及到罐装的质量.

如果长期用的话,建议买套喷笔和泵.笔可以买差点的,0.3毫米的,一百多足够了.泵可以用旧冰箱压缩机自己做,找得到的话,基本上可以不要钱.或者自己有汽车的充气泵 ...

泵的压力控制也要很稳吧?

网友:
如果你想在头罩上畫蛇添足的話當然用噴槍最好,如果不是用2樓的就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泵的压力控制也要很稳吧?

这个不是做小比例的静态模型,用不着做精细的效果,基本上能把气体喷出去就可以了。实在是觉得压力不稳定的话接个空罐在气管中间起到蓄压作用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LZ是不是打算在機頭照上畫清明上河圖呢???

如果類似的話··就不要省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做小比例的静态模型,用不着做精细的效果,基本上能把气体喷出去就可以了。实在是觉得压力不稳定的话接个空罐在气管中间起到蓄压作用就可以了。

我有一个给汽车胎打气的小电动气泵,看来好象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