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帮忙,油门最低马达还在转,到底什么回事

楼主(2008-05-04):
我的GL450刚换了6exhp的控,油门曲线1已经是0%了,但是油门杆最低时马达还在低速转动,到底是什么回事?

网友:
是电调设置的问题.

楼主:
那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呢?以前用tdf06c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
电调设置成定速了吧

网友A:
不会是把微调推到上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把微调推到上面了吧!

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把微调推到上面了吧!

应该是!

楼主:
果然是这微调原因!谢过各位了!

网友B:
把微调设到0,还转的话,电调要设一下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微调设到0,还转的话,电调要设一下行程。

网友:
哈,太粗心了,先看看微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