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速度和机型的关系

楼主(2008-05-04):
同样的动力,同样的重量,飞机式样的不同,他们的飞行速度也不同。比如YAK-54、3A机、F-16等。就拿YAK-54和3A机比较,YAK-54有个大头,身体像个长的漏斗,风阻很大,不能作为竞速机使。3A机,机身流线型,风阻相对要小些,可以飞高速的,同样的动力、同样的重量,3A机要比YAK-54飞得快。飞行速度和风阻有关,风阻又和飞机迎风面的横截面积有关,同样动力、重量,风阻越小的飞机,飞行速度也越快。现代战机和一次、二次大战的战机外型上已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战机更能适应现在高速飞行。

楼主:
所以,飞行阻力小的飞机比较节省能量,希望大家为了节约能源,用节约型的机型,同样跑这些路程,它更省电或油。

网友:
楼主有没有想过那些低速机本该有的速度去了哪里呢?
另外,滑翔机也是低速的,难道滑翔机很浪费能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的动力,同样的重量,飞机式样的不同,他们的飞行速度也不同。比如YAK-54、3A机、F-16等。就拿YAK-54和3A机比较,YAK-54有个大头,身体像个长的漏斗,风阻很大,不能作为竞速机使。3A机,机身流线型,风阻 ...

没错,的确是这样。飞行速度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机型对飞机速度的影响也至关重要。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把话题拉的太开,你说的这些够写一本书的,你只是这样简单的说,把不懂的说的更迷糊,把懂的也说迷糊了!

网友:
不同的机型有不同的性能,乐趣也是不一样的。这和节能没关系吧。
要节能的话,就不能玩飞机了,造一架飞机就很浪费能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飞行阻力小的飞机比较节省能量,希望大家为了节约能源,用节约型的机型,同样跑这些路程,它更省电或油。

这段话就更搞笑了,在模型上谈节能那简直就是莫名其妙!象现在常用的无刷电机,最大功率也就一两百瓦,让你全油门飞上十个小时,也就两度电(算上充电器的损耗也不会超过3度吧),电费算你1元一度,也就2、3块钱!多在其他的方面想办法吧,楼主如果真有心,建议你改骑自行车出行吧,当然,步行会更加节能一点(这个比你在模型上搞节能有效N倍)。

网友:
不如玩风筝吧,不但节能还锻炼身体……呵呵~~

网友:
“飞行速度和风阻有关,风阻又和飞机迎风面的横截面积有关”

阻力和很多东西有关!大迎角失速,压差阻力急剧增加~~还有波阻,模型上不太会出现~~M 0.7以上就有这个问题

基本上不直接谈阻力D而是阻力系数Cd。Cd乃阻力比上参考面积乘以动压~~~气动力是面分布力,与重量无关

网友:
汤兄,别忘了高速飞机的机翼也是很重要的,首先就是翼展,其次是翼肋的高度形状还有就是机翼后掠的角度。

网友:
后掠角、跟梢比、扭转(包含气动扭转)、安装角……等等

低速么4位数NACA翼型,要表现好选层流翼型~跨音速用超临界翼型……超音速么直接用菱形翼型好了

网友:
不要把阻力系数和阻力混殽,两个概念。
楼主还忽略了升阻比,把速度作为效率的考虑依据就更不合适了,这样的化最不节能岂不是滑翔机了,而火jian会荣登最佳节能冠军。
还有现代战机不是最适于高速飞行,F35的速度低于F22.,F22的速度可能还没F104快,现代战机考虑的是综合作战能力,速度只适合于高速截击,并不适合进攻夺取制空权。

网友:
完了,楼主一石激起千层浪~~~呵呵
在现实中,往往yak比F3A飞得还快,F3A很讲究速度的~~高手飞F3A都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网友B:
滑翔机速度低是个绝对错误的观点,只能说有些滑翔机具有低速飞行的能力,在低速时已经产生足够的升力。真正的好滑翔机速度是非常快的,德国的无动力山坡机曾经创造过近400km的时速,所以翼展大的飞机不见的飞的慢。世界顶尖竞速机的外形统统看起来像是滑翔机,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滑翔机速度低是个绝对错误的观点,只能说有些滑翔机具有低速飞行的能力,在低速时已经产生足够的升力。真正的好滑翔机速度是非常快的,德国的无动力山坡机曾经创造过近400km的时速,所以翼展大的飞机不见的飞的 ...

是的~~看一些视频,里面可以清晰听见滑翔机机翼破风的嗖嗖声~~

楼主:
这里谁说过滑翔机慢啦?

网友:
发一个我收藏的F5B视频,注意看这些是纯种滑翔机,而非竞速机,第一架白色的全程基本保持在150以上的速度,第二架黄色的稍微慢一点,也至少保持了100以上的速度,比平时大家飞的各型飞机要快得多

想看全屏的请直接点击该地址 ,选择全屏观看
http://www.56.com/u47/v_MjA4NTUxNTY.html

网友B:
注意听视频里面飞机的切风声哦!  我特喜欢这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听视频里面飞机的切风声哦!  我特喜欢这声音!

我也喜欢,谁能告诉我上海哪里能飞这个飞机,我也去弄一架。

网友B:
回猎鹰,此物只在北京展会上见过,空机身数K,且不对国内出售,那天转了好几家,终于有一家愿意卖,一问价格,居然只要350元,后来别人很平静的又加了一句,是美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猎鹰,此物只在北京展会上见过,空机身数K,且不对国内出售,那天转了好几家,终于有一家愿意卖,一问价格,居然只要350元,后来别人很平静的又加了一句,是美元~~~~~~~~~

网友:
350刀不贵的,相对于我每月的奖学金来说~~
美国的遥控飞机就这个价

网友:
关于滑翔机,我觉得老B最有发言权。

我还是那个问题,低速飞机的速度哪里去了,谁说穿了这个问题,就明白了。

网友C:
这个贴子里没人说滑翔机飞得慢.

网友:
不要再說了
玩電動/油動都要消耗能源
完斜坡滑翔機要開老遠的車更耗能源
~~~~~~~~~~~~~~~~~~~~~
所以以後大家一律玩DLG
DLG本身就是輕量化典範
機身/翼型都是低阻力
接收用電微乎其微
還不用奔波到飛場~小空地就可以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贴子里没人说滑翔机飞得慢.

那是你没仔细看

楼主:
好了,大家就撇开滑翔机不提,主要比较那些风阻大的和风阻小的机型,比如赛丝纳和3A机。同样动力,同样重量,3A机要快得多,我的MINIX和大泡沫赛丝纳都是用3542电机,重量都是近1.3公斤,MINIX明显要比赛丝纳快。

网友B:
飞机的正面投影面积是很关键的,在亚音速情况下,非面积率设计的机体,其速度很容易受到正面投影面积的影响,撇开机身部分不谈了,这一部分大家都看得到,光是机翼部分,在同等对比条件下,厚的机翼就无法飞得太快,太高的速度由于其机翼太厚,气流在被机翼分离的时候会出现低速时不会出现的紊流,不但影响机翼产生升力,更会加大飞机操控难度,产生振颤,最终导致飞机解体,北西模型出的很多3D机就标明了该机只适合中慢速飞行,对于高速飞行下产生的解体不承担责任。薄的机翼就完全相反,在低速时的升力状况虽然并不输厚机翼太多,但由于薄的特性,减小了飞机的正面投影,有效降低阻力,同等的动力配置,更容易达到高速,而在高速下,薄型机翼更能有效的“切开”空气,保持升力的同时也保证了飞机的操控特性,我飞过的很多飞机速度越快越稳就是这个道理。而且,薄型机翼在同等正面投影面积的情况下,能大家展弦比,将伯努利效应最大化,滑翔机就是这种思路的最好证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的正面投影面积是很关键的,在亚音速情况下,非面积率设计的机体,其速度很容易受到正面投影面积的影响,撇开机身部分不谈了,这一部分大家都看得到,光是机翼部分,在同等对比条件下,厚的机翼就无法飞得太 ...

我就觉得有的飞机飞不快,不是因为动力不足,而是飞机的式样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有的翼型会产生很大的阻力,还有的机身也会有很大的阻力,比如YAK-54。我的那架YAK-54阻力就很大,飞机机身像个大袋子,把空气都兜进去了,但出不来,阻力很大,是不是尾部开孔,把气放掉,可以飞得快点?

网友:
光说阻力那升力呢?
把气放了
有意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觉得有的飞机飞不快,不是因为动力不足,而是飞机的式样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有的翼型会产生很大的阻力,还有的机身也会有很大的阻力,比如YAK-54。我的那架YAK-54阻力就很大,飞机机身像个大袋 ...

!!這台零戰做工不良~機頭罩居然有超大的空隙......
而且又用多葉槳~以為這樣可以減少被大機頭擋掉的效率.....

网友:
减少阻力确实可以大幅度提高飞机性能,可以把本来有限的引擎动力转换成更多速度或者升力,即使是低速机,减少阻力也可以等效于增加升力,对飞行和操控都有利。

网友:
变口水贴了

网友:
.............

引用 网友D:

!!這台零戰做工不良~機頭罩居然有超大的空隙......
而且又用多葉槳~以為這樣可以減少被大機頭擋掉的效率.....

那是散热孔,大头飞机也是没办法的事,当时星型汽缸发动机技术比较成熟,纵列发动机使用不多,后来FW-190不是也搞过了D-9嘛,用纵列发动机的

网友:
继续

飞机设计是个总体工程,要考虑各个方面,寻找一个平衡点,历史上过于这类事情多了去了,F-15也是个例子,作为曾经号称没有一克重量用于对地攻击,最后改来改去,差不多变成专用对地攻击机了。
    我们玩的模型,只是仿照真飞机的外型做成的一个成人玩具而已,真飞机如何,模型就应该飞起来有自己的特性,不然也不用搞出那么多花样,单纯的追求速度,然后又说什么什么飞机飞不快,应该可以如何如何,只能说你选错了机型,试想A-10如果是超音速巡航的飞机,那对地性能会多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