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国产玻璃纤维板和进口的什么区别吗

楼主(2008-05-04):
知道国产玻璃纤维板和进口的什么区别吗。用国产的便宜太多了

网友:
差别大吗!

网友:
区别是进口的贵,国产的便宜,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国产玻璃纤维板和进口的什么区别吗。用国产的便宜太多了

如果做为电子上应用的波纤版,指标主要是绝缘和耐高温,这类波纤一般可以在电子市场或绝缘材料有卖的(也就是说模型上用进口的未必比国产的好),另一类是补强用,一般建筑上或相识近用途,少有零售(这一类不用说那个好了)..............

网友:
呵呵。同意楼上的。

网友:
国外都是很多采购我们国内板的 估计普遍还是能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