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解闷,磨床计划

楼主(2008-05-04):
一直想做模型,结果上半年被老板折腾得连试做个雕的时间都没有 ,无耐上个菜图解闷,顺便求高手指点下这台机机(卧磨 )是否可能做出下面的零件.

网友A:
要是数控的有可能

网友B:
曲轴磨床,非数控也能做到的。图上基本意思表达出来了。被加工件是用双单动卡盘定心的

网友C:
普通曲轴用车床就可以车了,一般采用双顶针鸡心夹夹装。

网友D:
曲轴就有点难度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