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00首炸体验

楼主(2008-05-04):
第一次试飞EP200,有点激动。稳定性很强几呼与450差不多。就是舵反应太灵了。
一下没适应舵操大了,偶爱机从五米高的地方冲了下来,和大地来个亲密接触。处女航以炸机结束。通过炸机发现,就机头壳不耐炸。球头扣损失了二个。横轴螺丝二根弯了。想请教前辈这螺丝用什么来替代?

网友:
EP200和450哪个性能好

网友:
配件EP200的要用原厂的,价格比较高,不过有些可以用火狐的~球头扣火狐的要比EP200的好~EP200的电池比较便宜~稳定性和450基本上一样~

网友:
你可以调一下你的控的EXPO, 这样舵机会“绵”一些。应该你就适应了。

网友:
EP200我每天都在飞.的确是一台不错的小飞机.只是卖得不比450便宜

网友:
哈哈。可怜人啊。

网友:
我的天,!老大,处女航就炸成这样,EP200虽然耐炸,但没有调好钱切忌飞高,要逐步调试到你的手感接受的范围,上面的配件可以直接用火狐100的求头口和螺丝,横轴螺丝直接用亚拖的横轴螺丝即可,上2*5的高强螺丝,一定要到草地上练习和调试,副翼和升降舵设置行程小一点试试------棉一点

楼主:
我一大堆M2不是长了就是短了。M2*5可以用?

网友:
是2*8或2*10都可以用的,昨天笔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大堆M2不是长了就是短了。M2*5可以用?

张大哥,我有M2螺丝大把大把的,从2*5-2*10_2*20,用哪一种你说,我寄给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