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鹞式,机型问题。

楼主(2008-05-04):
补了补上反角的知识,发现鹞式的机型是一种不稳定的机型(上反角为负),而且很容易在垂直起降时发生翻机事故,不明白设计师为什么要这样设计鹞式的机翼,难道为了降低升阻?起飞时那么慢,大概升阻也不大吧。

网友A:
首先,鹞式是上单翼飞机,是稳定的,其下反角是为了抵消上单翼造成的飞机过于稳定而机动性不足的问题。

其次,LZ请仔细想想,为什么机翼上反角能使飞机稳定?是因为飞机向一侧倾斜时该侧机翼的正投影面积就会增大,使升力增大来抵消倾斜,但是机翼正投影面积是产生升力的唯一条件吗?鹞式在垂直起飞或降落的时候机翼会产生升力吗?

另外,对于鹞式来说,在垂直起降时其机翼下反角反而是稳定的,想想鹞式为什么要设计成上单翼就知道了。

网友:
我感觉还是蛮稳的。

网友:
我补充几点:
     1,上反角不是增稳的唯一途径,上单翼也是个途径,还有一个就是后掠角。
     2,鹞式其实最主要是短距起降,垂直起降的话,载重能力很低,耗油量很大。
     3,慢速飞机往往采用升阻比大的翼型,而不是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鹞式是上单翼飞机,是稳定的,其下反角是为了抵消上单翼造成的飞机过于稳定而机动性不足的问题。

其次,LZ请仔细想想,为什么机翼上反角能使飞机稳定?是因为飞机向一侧倾斜时该侧机翼的正投影面积就会 ...

正解了

网友:
机翼下反角还能增加地面效应,增强垂直引擎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