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教SH12级发动机飞轮抱死的原因?

楼主(2008-05-05):
请问下各位,这个情况正常么,怎么处理

网友A:
我也不清楚。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活塞卡死了吧?最多的问题是出在空滤上,不装空滤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么就是你的空滤有破损的地方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空滤,这个和空滤有关系???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呢???

网友E:
新引擎吗? 没有磨开吧

网友C:
原帖由
风之幻想
于 2008-5-16 17:58 发表
新引擎吗? 没有磨开吧
呵呵,由于是台湾入门机器,精度质量还是要差很多,所以,就出现了前面的问题!等到彻底磨合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