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直升机自配油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05):
想自己配燃料,平常用知道甲醇 和蓖麻油 4比一的配  加上硝基甲烷的话怎么配  高手指教```

网友:
自己配万一熄火  你的飞机就咸菜了

网友:
发动机调的好用素油都可以飞了

网友:
我的是用2L甲醇+0.5L B麻油+0.8L硝基,很好用.

网友:
(甲醇+硝基甲烷):蓖麻油=4:1
硝基甲烷在整个油的含量中的比例你想配多少比例的自己确定,你自己算,反正蓖麻油的含量在总的油的含量中不要低于20%,
例如你要配硝基甲烷比例10%的油,蓖麻油按照20%算,可以按照以下的比例:例如配10升油,那么比例就是,甲醇:硝基甲烷:蓖麻油=7:1:2,就是说一共10升油,其中7升甲醇,1升硝基甲烷,2升蓖麻油,配出来的油就是10%的油,蓖麻油含量为20%,甲醇含量为70%,按照这个比例就可以了,想提高硝基甲烷的比例的话,适当增加硝基甲烷,减少甲醇,基本上就这样

楼主:
感谢朋友们,谢谢

网友(2008-07-17):
平价油

严厉打击枪手

网友:
不明白!米少只能自己炸油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