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3154与GM730有兼容问题

楼主(2008-05-05):
飞火狐200,用fu3154与GM730进行搭配,3154在飞机不动的时候也有小的响动,锁位没有问题,但是飞5分钟舵机就很热,那里的问题呢?我用的TDF 8,会跟控的设计有关系吗?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4888&extra=page%3D1
看看这个帖子>730的工作方式就是不能闲着,以变应变,很好很敬业,不比401那种懒汉方式差
3154热只能说明存在质量问题

网友:
楼上的链接打不开啊

网友:
抱歉,现在改好了

楼主:
多谢squire给的链接,看来吱吱响是正常的,3154我拆开看了,很好没问题。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烧了,哎头大。
我的症状跟链接里的相同,飞一会3154就很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squire给的链接,看来吱吱响是正常的,3154我拆开看了,很好没问题。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烧了,哎头大
我的症状跟链接里的相同,飞一会3154就很热

还是换个模拟舵机吧,小心730把你的3154活活折腾死

网友:
用模拟舵机,关掉DS,也有吱吱声,算不算正常呀?

网友:
3154设计有问题,会自己过热而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