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怎样把频率变掉?

楼主(2008-05-05):
同题目

网友:
高頻頭上有個旋鈕可以調頻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啊,不能接受了

网友:
我只會把控的頻率改,不會搞接收呀!

你看看說明書裡有沒說吧。

网友B:
接收机也跟着转啊,,如果没得转就要换晶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也跟着转啊,,如果没得转就要换晶体~

网友:
JR 的变频接收机是扫频接收的。看看说明书就知道怎么换频率了,很简单的,就一个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