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中战士

楼主(2008-05-05):
我的空中战士一拉杆为什么 线就松,还有,空中停车的技术要领是什么?

网友:
空中战士?没玩过。

网友:
什么东西???????????还可以空中停车?????????

网友:
松线是离心力不够大造成的,以下原因供你作判断时参考。

1、飞行时内外机翼高度不同,外高内低,拉杆时机翼产生的向心力增加,飞机有往内跑的趋势。可以在外侧的翼尖配重。
2、飞机动力不足,拉杆时阻力增大,飞机减速造成离心力减小。可以由增大动力方面解决,如使用拉力更大的电机和桨组合,或者使用内阻更小的电源和加大输电拉线的直径等。
3、垂直尾翼的偏角不够。可以增加偏角角度。
4、电机外拉角度不够。可以加大电机外拉角度。
5、遇上吹向圆心方向的较强气流。可以收肘、后撤步人为增加对操纵线的拉力。

暂时就想到这些,有漏的请楼下的帮补充。另外,空中停车是指飞机没降落时,停止电机转动吧。电机停转,靠飞机惯性完成后面飞行,在线操纵飞机来说是不适合的,容易造成松线失控,尤其是电动线操纵飞机质量小,更容易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