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Z的电路接法求助!

楼主(2008-05-05):
不知道清楚不?

求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看不太清楚 又重新做了图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舵机马达的电线,连到电路板左下角的两块fet管的左端(接到有三个脚焊在一起的那一端点上)。具体正负需要看舵机的反应,如果舵机偏到一边,则再把舵机马达正负焊接掉转。
电路板上红色和黑色的线是电源输入线,与电池盒上的正负对接,建议直接焊接到电池盒上(不用螺丝固定)。
开关(on/off)的线路具体接头忘记在哪里了。你可以看看电路板上有哪里是有焊接过或者断线的痕迹,开关的线可以不分正负,只负责通断。
电路板上白色线是天线接收。接外接天线。

网友(2008-06-27):
舵机马达的电线,连到电路板左下角的两块fet管的左端(接到有三个脚焊在一起的那一端点上)。具体正负需要看舵机的反应,如果舵机偏到一边,则再把舵机马达正负焊接掉转。
6p"l-o&o#s,X&Z3H9cbbs.5imx.com电路板上红色和黑色的线是电源输入线,与电池盒上的正负对接,建议直接焊接到电池盒上(不用螺丝固定)。!u!s6q5F"e-r(`)D
开关(on/off)的线路具体接头忘记在哪里了。你可以看看电路板上有哪里是有焊接过或者断线的痕迹,开关的线可以不分正负,只负责通断。)f/u)G.c/D$H+?#]&t(d+x
电路板上白色线是天线接收。接外接天线。

网友(2008-08-21):
软件加密狗解破思路和方法

软件加密狗解破思路和方法

本文介绍的是软件加密狗解破的一般思路和方法,大家可能奇怪,昨天刚刚介绍完“软件加密锁产品评测”,怎么今天就介绍加密狗
解破知识?其实做为软件开发者,研究好软件加密的确很重要,不过也很有必要多了解一些关于加密狗解密和解破的知识,加密和解
破就像矛和盾一样,对于解密知识了解的越多,那么编写的加密代码就越好,要知道加密永远都比解密要容易的多,只有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百胜。
    解破高手前辈联系电话15988877770 联系QQ1167388    需要解破加密锁软件请联系我

  硬件加密锁,俗程“加密狗”,对于加密狗的解破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方法,一种是通过硬件克隆或者复制,一种是通过SoftICE
等Debug工具调试跟踪解密,一种是通过编写拦截程序修改软件和加密狗之间的通讯。
  硬件克隆复制主要是针对国产芯片的加密狗,因为国产加密狗公司一般没有核心加密芯片的制造能力,因此有些使用了市场上通
用的芯片,解破者分析出芯片电路以及芯片里写的内容后,就可以立刻复制或克隆一个完全相同的加密狗。不过国外的加密狗就无法
使用这种方法,国外加密狗硬件使用的是安全性很好的自己研制开发的芯片,通常很难进行复制,而且现在国内加密狗也在使用进口
的智能卡芯片,因此这种硬件克隆的解密方法用处越来越少。
    解破高手前辈联系电话15988877770 联系QQ1167388    需要解破加密锁软件请联系我

  对于Debug调试解破,由于软件的复杂度越来越高,编译器产生的代码也越来越多,通过反汇编等方法跟踪调式解破的复杂度已
经变得越来越高,解破成本也越来越高,目前已经很少有人愿意花费大量精力进行如此复杂的解破,除非被解破的软件具有极高的价
值。
    解破高手前辈联系电话15988877770 联系QQ1167388    需要解破加密锁软件请联系我
  目前加密锁(加密狗)的解密解破工作主要集中在应用程序与加密动态库之间的通讯拦截。这种方法成本较低,也易于实现,对
待以单片机等芯片为核心的加密锁(加密狗)具有不错的解密效果。
  由于加密锁(加密狗)的应用程序接口(API)基本上都是公开的,因此从网上可以很容易下载到加密狗的编程接口API、用户手
册、和其它相关资料,还可以了解加密狗技术的最新进展。
  例如,某个国内知名的美国加密狗提供商的一款很有名的加密狗,其全部编程资料就可以从网上获取到,经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
,我们知道这个加密锁(加密狗)有64个内存单元,其中56个可以被用户使用,这些单元中的每一个都可以被用为三种类型之一:算
法、数据值和计数器。
  数据值比较好理解,数据值是用户存储在可读写的单元中的数据,就和存储在硬盘里一样,用户可以使用Read函数读出存储单元
里面的数据,也可以使用Write函数保存自己的信息到存储单元。
  计数器是这样一种单元,软件开发商在其软件中使用Decrement函数可以把其值减一,当计数器和某种活动的(active)算法关
联时,计数器为零则会封闭(deactive)这个算法。
  算法单元较难理解一些,算法(algorithm)是这样一种技术,你用Query(queryData)函数访问它,其中queryData是查询值,
上述函数有一个返回值,被加密的程序知道一组这样的查询值/返回值对,在需要加密的地方,用上述函数检查狗的存在和真伪。对
于被指定为算法的单元,软件上是无法读和修改的,即使你是合法的用户也是如此,我理解这种技术除了增加程序复杂性以外,主要
是为了对付使用模拟器技术的解破。
  此加密锁(加密狗)的所有API函数调用都会有返回值,返回值为0的时候表示成功。
  因此,解破思路就出来了,就是使用我们自己的工具(如VB、VC等)重新编写构造一个和加密狗API一样的DLL动态库文件,里面
也包含Read、Write等全部API中包含的函数,使用的参量及返回值和原来的函数一样,所有函数返回零。然后对Query、Read函数进
行处理,返回应用软件需要的数值即可。
  这个新的DLL文件编写成功后,直接替换掉原来的DLL文件,这时候再运行应用软件,软件访问加密狗的操作就全部会被拦截,拦
截程序永远会返回正确的数据给软件,从而实现了模拟加密狗的运行。
  以上是目前解破软件加密狗(加密锁)的一些常见思路,对于这种解破,软件开发者还是有相应的一些对策的,下一回我将在《
软件加密锁编程技巧》一文中具体介绍一下软件开发者将如何编写安全可靠的代码,使得这种类似的解破方法失效。
解破高手前辈联系电话15988877770 联系QQ1167388    需要解破加密锁软件请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