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无刷雷鸟0704a锁尾!

楼主(2008-05-05):
菜鸟一只说错别见笑!
无刷雷鸟一只,配合0704a,总也锁不住尾,看了坛子里无数的设置和说明,还是不行!
今天再看看5imx的
http://www.5imx.com/info/info-g/info-g1060821a.htm
说明发现:用于4通时默认为机头锁定,6通时才是锁尾!
于是把
陀螺仪
从原来主轴后移到了机头,一下子稳定好多,基本上方向舵都不用调了!

网友A:
这样移下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B:
同问,有何不同?望解释一下。。。

网友C:
呵呵
真的好搞笑..移动陀螺位置除了有可能改变感应方向外其他无任何变化.想必原来是陀螺赶度方向反了吧.

网友D:
按理说,陀螺就应该在主轴附近,才能最好的感受到角速度的变化量,在机头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