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600N,还没到货呢,也不知道怎么安装,到时候请大家 ...
买了600N,还没到货呢,也不知道怎么安装,到时候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8-05-05):
小弟是第一次飞油直,以前是玩电的,油的一直没弄过,也不知道怎样弄。到时候还要大家帮帮忙啊。到货我就上图。

网友A:
600NSP怎么不买?算下来很便宜,第1次玩油机肯定什么设备都没的,直接买600NSP是最明智的选择。

网友B:
怎么不早说啊 我买的也是600NP

网友C:
哈哈。从电直升油直了。

楼主:
600nsp? 是什么配置啊?我没找到啊?麻烦给个地址连接什么的。我又买了好多配件,而且还有启动器什么的,油泵也买了。一共是6800。就是没有控,我用我原来的天地飞9通。

网友D:
我有一台450V2控是12FG目前只会对尾旋停,不过一直对油机感兴趣,也想入手一台600NP,但遗憾的是不会调试!!

楼主:
后天到货,因为我后天是我生日,送自己个礼物吧

网友E:
善待自己

楼主:
自己的礼物到家了,上图,请大家观看
今天晚上开始安装,可能要时间长一点,图片不清楚,因为是手机拍摄,到时候安装遇到问题,还请一些老油鸟帮助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F:
手机拍的还是挺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