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飞雷鸟,没仔细调机,烧钱啊

楼主(2008-05-05):
买来先粗略调了调,感觉肉眼很难看清到底是否十字盘是平的,一想反正出厂时应该调好了,就没仔细弄
在客厅里小飞,先撞沙发,又飞行5秒,撞到椅子,但是JJ没事,信心大涨(估计这时JJ已经有问题了,不平衡了)
出门在草坪上飞,微风,飞起来朝一个方向偏,打副翼来不及了,撞树,断平衡杆,哭
1元买了五根最细的辐条,回家一看,粗细不对,疑惑ING
再次去另一家修车的买,买到细的了,回来装上,粗略目测平衡,再次出门飞,起飞困难,调整平衡仪夹角,起飞侧倾撞地,大桨断
回家用502粘好,再飞,撞树,从粘接处断
换新桨,去空阔草坪飞,又断
回来细查,大桨弯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弯的,脚架断了。一气之下把断的大桨又弄成好几截
上坛子翼看,当初粘接方法有错误,其实粘好了很结实,不会断的,555
十字盘当初没调平,其实看着帖子放到桌面上调,不难
双桨、平衡翼都没调,其实调也很简单。。。。
损失:大桨两对,50.脚架一个,25.主轴一个,25.
在犹豫是否有必要修复。。。。。雷鸟比起LAMA还是难多了

网友A:
既然楼主都知道自己哪些地方的调整不够,而且知道了调整的方法,为什么不再试试呢?
   雷鸟比lama难飞一点,但是更接近单桨直机,熟练后再上450级的单桨机就很顺手了~~~
     PS:我也是个雷鸟的新手呢。。。还在练青蛙跳。。。

网友:
雷鸟相对其它机型已经很省钱了,还是小心练习吧,注意不要在有风的条件下飞,再有就是不要飞的太高,如有问题立即收油,一般不会坏配件的,我就是用雷鸟学会悬停的,除了多买了块电池和一根平衡杆以外,没有买过别的东西。

网友:
我还是飞我的LAMA

网友:
怎么不买个训练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东西用处不大的。DIY也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楼主都知道自己哪些地方的调整不够,而且知道了调整的方法,为什么不再试试呢?
   雷鸟比lama难飞一点,但是更接近单桨直机,熟练后再上450级的单桨机就很顺手了~~~
     PS:我也是个雷鸟的新手呢。。。 ...

貌似太难了。。。。。。在G3.5里悬停几乎不可能。

网友:
雷鸟调十字盘也像LAMA一样调拉杆就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调微调就可以,实在不行才需要动舵机拉杆

网友:
楼主是急性子,没上模拟器吧

网友:
欠LZ还是上模拟器多熟悉熟悉吧,雷鸟已经算是耐炸的机子了,要是换了450被你这样折腾,恐怕早就归西了....

网友:
训练架确有必要。

我十二个训练日才拿走,然后,起飞正常,并基本不侧倒。

网友:
青蛙跳真的可以調到原地起降不偏移嗎?
我現在怎調都調不到那個效果,起飛時還會偏移,目前最高才飛到20cm高...
現在在練草上飛,貼地飛行,打駝練手感~~

楼主:
拆了一个CD,一个DVD,得到三根光头移动的轴,晚上回家看看能否代替雷鸟主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一个CD,一个DVD,得到三根光头移动的轴,晚上回家看看能否代替雷鸟主轴。。。

这个代价太高了吧?一根主轴才多少米?

网友:
小电直起飞的时候左偏是正常的,向右打副翼就可以了。起飞以后再回中~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上看到的主轴25,快递15
偏偏我这里大把的旧电脑,都是不能用的
所以就。。。

楼主:
光驱的轴不能用啊,想用得先打孔并削平一段!一般哪有地方能在钢上打这样的孔啊

网友:
楼主真能折腾。。。呵呵
小东西不好打孔,可能要找那些打手板样的小机械加工厂才能加工出来~~

网友:
我一直都想问十字盘是那个东西,怎么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