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我的3D轻木机和纸飞机

楼主(2008-05-05):
  第一次做的3D轻木机,样子有点难看,不知道大家能给我评个多少分?请多给点意见.后来没事又做了个纸飞机(老婆、女儿帮我图装),后经第二天试飞失败。正在找原因中。也请各位高手能指点指点。

网友:
 请问楼主轻木机的蒙皮是什么材料的?
PS:纸飞机的图装.好花.

网友:
楼住是HELLO KITTY的FANS

网友:
3D这样能的80分了,好像就是蒙皮不到位

楼主:
蒙皮我弄来弄去都弄不好.特别是有弧度的地方.蓝色的是热缩膜,透明的是带胶蒙皮

网友:
机身过于单薄啊

网友:
应该能飞起来,找高手试试。

网友A:
纸飞机电池那么靠后,重心严重偏后,能飞才怪
图片中看,后推桨貌似装反了

网友:
机身太单薄,要折腰爆头的
蒙皮要用调温熨斗,低温粘接,高温热缩
蒙皮工艺可以搜索我发的贴子

网友:
纸飞机一点意思都没有。一松油门就猛掉高度。操控也别扭。

我怀疑新手用它学飞会不会误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纸飞机电池那么靠后,重心严重偏后,能飞才怪
图片中看,后推桨貌似装反了

纸机重心LZ没搞清楚 这套配置飞 一点问题都没
电池前压 重心基本在你电池和碳杆之间 根据试飞情况来调整电池
调好了其实也很好玩的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改天我前移一下重心在试试.有可能我的桨是装反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蒙皮技术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