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测过充电器的充电波形吗?抛砖引玉,上两个我的充电器的充电波形。

楼主(2008-05-05):
在rcfans里面开了个帖子,人气太少。在这里另开一贴看看有没有人跟帖。这是rcfans的帖子
http://img.rcfans.com/rc2/viewthread.php?tid=149620&pid=1392631&page=1&extra=page%3D1
手上的充电器有限只能先帖这两个。

cell master的充电波形

楼主:
cellmaster的放电波形。

楼主:
ko212的充电波形1

212的充电波形2

这两个充电器都是冲镍镉镍氢电池的时候波形

楼主:
有谁手上有充电器示波器的欢迎跟帖上图。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A:
充电的电流有波型是充电器问题还是充电的需要呢? 应该是直流完全一条直线的好吧!!我个人认为不是太懂呵呵

网友:
没测过。也没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的电流有波型是充电器问题还是充电的需要呢? 应该是直流完全一条直线的好吧!!我个人认为不是太懂呵呵

这个未必啊,之前有说法是脉冲充电的效率比较高。

网友:
LZ用的是日立示波器??

网友:
建议LZ用一个数字的示波器测一下,因为LZ上的图看不出0点电位在那

网友:
镍系电池快冲的确是脉冲电流。

锂电快冲一般都是cc-cv。现在出来的脉冲,也是在原来的cv阶段作脉冲,cc阶段还是不变得

楼主:
天地BB :充电器一般都有波形的,从充电波形的角度可以看出是是哪种充电方法充电的,你说的一条直线的充电波形也是可以的,前提是要控制好发热还有停冲的准确性,要不然对电池损害比较大。一般充电器都加有负脉冲的。可以激活电池和控制发热量。
示波器是个单位老日立示波器拉。数字的手头现在没有,要有的话肯定用数字的拉。那东西比这个方便多了。零电位的意义不大,因为不同节数电池充电电压不一样的,但是波形是一样的。手机拍的,不太清楚。呵呵
这些都是冲镍镉镍氢电池的充电器,如果冲锂电的一般的充电器好像都是直流充电的。电压设定好就ok了。比较好的锂电充电器的充电模式我没接触过。因为本身玩车多一些。很少玩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