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马达发烫

楼主(2008-05-05):
我的无刷马达转的时候很烫,高速时电调外的塑料防水纸都化了,请问是什么原因,是电调问题还是马达问题

网友:
可能是

1.负荷过大,比如齿轮和皮带太紧,或者什么地方摩擦严重
2.螺距与油门配合不好.油门小而螺距大
3.电机,拆开,搽干净,上油

楼下的补充

网友:
发热是正常的.但不合理的工作状态也只会使效率更低,发烫就是其中一个.

楼主:
可能是

1.负荷过大,比如齿轮和皮带太紧,或者什么地方摩擦严重
2..螺距与油门配合不好.油门小而螺距大
3.电机,拆开,搽干净,上油
型 玩家论坛+x3N/Z8m5m'@+^
楼下的补充

我是空转情况下发生的

网友:
扭力过大会发热太多

楼主:
补充一下,我是空转的时候发现的,低速时一切正常,当油门上到一半以上时,电机拿在手上开始强烈震动,电调严重发烫,我现在都不敢装上飞机转了

网友:
空载震动,声音大不?电机要拆检一下,没问题的话看电调进角设置对不?

网友:
电机轴承问题?

楼主:
电机怎么拆啊,我是新手

网友A:
进角设置不当也可能使马达严重发热,LZ试试用替换法来排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角设置不当也可能使马达严重发热,LZ试试用替换法来排除问题……

网友:
我的AKE夏天飞5分钟才温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