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后三点机是怎么起飞的?

楼主(2008-05-05):
请问大家的后三点机是怎么起飞的?
我的40级下单翼后三点机,  我一般起飞时是要滑跑一段距离再起飞的,但是经常会跑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会不会是侧风.....

我又看到我这里好多人都是加全油门冲上去的,  这样对吗?

网友A:
后三点的下单翼飞机起飞一定要慢慢起跑加速的!!不可以一下子全油门的!!肯定吃亏!!呵呵!滑跑起飞时要适当的压一点杆

网友:
我没飞过。。

楼主:
后三点的下单翼飞机起飞时,我就是慢慢起跑加速的!!但是老是会跑偏,甚至撞到路旁边的花草上,
但是那些全速起飞的却好像问题不大!!为什么,到底谁正确?

网友B:
后三点起飞前要拉足杆,不让尾轮过早离地而失去导向作用.先慢加油门使飞机逐渐加速,同时用方向舵控制方向,随着速度加快可放一点杆,这时就是尾轮离地了方向舵也会起作用了,降落时也是同理,一但机轮接地就要拉住杆不放直到飞机停稳.
平时要多练在地面上跑一跑,做几个转弯、调头、八字等(在G2模拟器里叫出租车行动)。

网友:
側风大时,后三点起飞降落都比前三点难。因后三点尾轮没离地时机翼迎角太大,飞机极不稳定,极易侧翻。所以拉住飞机加大油门再突然放手,就是让飞机快速进入稳定飞行状态。这也是对付侧风大、跑道短、场地周围有高建筑物、等不利条件的办法。

网友:
飞机在地面低速滑跑时的时候,方向舵也能起作用的,还可以象小车一样利用方向舵在地面上转圈。

楼主:
飞机在地面低速滑跑时的时候,方向舵是能起作用,但是一不小心就会漂移的呀
我觉得高速了就不会。

网友:
飞机我只会飞后3点的,起飞我只会用全油门的。发现有跑偏,把尾轮整一下就好了,全油门时侧风好像对我影响不大(我飞的是3A机),不过无论怎样起飞时要紧紧控制住方向舵,上天后就不用它了,降落时飞机接地后,再次使用方向舵控制住方向,在天上怎样使用方向舵,我不会。

网友:
我喜欢前三点,我的跑道不宽,不适应后三点.

楼主:
前三点好还是后三点好?

网友C:
我的起飞视频,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8错,挺稳

网友E:
上面有人不负责任,乱说话~~~
          后三点最怕慢跑起飞,特别是场地不好的时候,比如有道沿的公路~~~

         后三点的起落架尾轮一般很小,钢丝也比较细,场地不平整的时候,稍一不注意就弹起来一下,转向根本不起作用~~

        后三点的起飞最好是两个人,一个人拉住飞机,对准起飞方向,另一个人操作,加油门至最大,并拉杆,然后拉飞机的人放手,这样在发动机的拉力下,飞机的滑跑是直的,想歪都不容易。松手后大约跑5-10米必然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起飞视频,参考一下

这个是什么飞机?

网友:
全球rambler 45

楼主:
现在我清楚了,我现在是加一半油起飞的,觉得容易好多了,呵!谢谢各位

网友F:
哪里买的?

网友:
最佳方案,全油门起飞.用方向舵控制方向.有一定的速度时方向舵才起作用,因此要全油门,让飞机尽快有一定的速度.
另外:装机时前起落架不要太靠前,如果太靠前,尾轮不易离地,方向舵的作用就不明显了.
如果是否是3D机,都是用方向舵转弯的,想转弯时打好舵加一把油就转过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三点的下单翼飞机起飞时,我就是慢慢起跑加速的!!但是老是会跑偏,甚至撞到路旁边的花草上,
但是那些全速起飞的却好像问题不大!!为什么,到底谁正确?

跑偏是正常的,要学会用方向舵修正滑跑方向

楼主:
慢慢起跑加速   用方向舵修正滑跑方向是不行的,现在我明白了,一定要给大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里买的?

可以询问一下当地模型店

楼主(2008-06-30):
现在我明白了,一定要给大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面有人不负责任,乱说话~~~
          后三点最怕慢跑起飞,特别是场地不好的时候,比如有道沿的公路~~~

         后三点的起落架尾轮一般很小,钢丝也比较细,场地不平整的时候,稍一不注意就弹起来一下 ...

后三点起飞的时候不靠尾轮,是靠尾舵的,尾轮有了速度就腾空了

飞机跑偏的话适当修一点方向舵就好了

如果是严重跑偏,那就调整一下尾轮钢丝

飞机起飞是最容易的事情,千万别背包袱啊~~~~~~~

网友:
先无动力,飞机在地面上推下放手,看飞机是否会跑偏,会的话调整一下。没有跑偏现象,直接机头对准风向,油门推上去,不要不敢推,油门上去了,飞机会自己起飞的,有的飞机甚至连拉杆都不用。上海有位模友就是听别人说,起飞时要慢慢推油门,结果一直不敢推,航线已经飞得很好了,降落也很稳了,起飞还是有问题,经常把跑道跑尽了(80米左右),还没起飞。还有,从电机开始学飞行的,都不会存在起飞的问题。

网友:
后三点起飞,缓慢加油让飞机开始移动,对正跑道,加满油,用方向舵微动调整方向,尾轮离地后,轻轻带杆,飞机缓慢离地
在初始加速阶段,需要压住升降舵,防止拿大顶,当然,如果跑道很平,只要在初始阶段慢慢让飞机动起来,不拉杆也是不会拿大顶的

其实说穿了会偏还是经验不够,熟能生巧,多练习才是正理。

还有,后三点飞机没有谁会一次从静止一下推满油的,你看到别人出去就是满油,人家都是等到飞机开始缓慢移动后才推满的,只要飞机动起来,就不容易拿大顶了。

最后,飞机重心不要太靠前,太靠前也是拿大顶的重要原因。

网友:
看看g3.5里的高手演式,好像有点微微推杆,目的也是尽量最快让飞机进入平飞姿态,但是这么做一不小心会厥屁股

楼主(2008-08-07):
飞了几个月了,现在我几乎都是大油门起飞的

楼主:
我发觉,起飞时,如时有侧风,机头就会朝风来的方向,是不是风将尾垂翼吹动了,才将机头摆过来的?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机型,机型不同操作手法区别就很大。大级别的象真机起飞时没法做到大油门短距离内起飞,更不可能拉住飞机加速后再起飞。很多3D的板机就不同,尾轮是不能转向的,靠的是短促轰油门使螺旋浆的风吹到舵面上转向。其实不管哪种安装形式的起落架,都有个熟练过程,只要熟练了就都不是问题了,很多老手飞后三点起落架照样可以短距离大油门垂直拉起来。

网友:
我的后三点 8米左右就飞起来了

楼主(2008-09-11):
呵,现在我已经不用愁这个问题了,其实,加大油起飞就行了,!

网友(2009-10-28):
没错,加满油都是直线出去的。

网友:
其实模型是和真飞机一样的!起飞时不管是前三点还是后三点都要大油门起飞!那样飞机才会以最快速度最短距离起飞!新手必须尽快掌握起飞时修正舵面的技巧!其实起飞是最简单的事情了!

网友(2009-12-06):
个人最喜欢后三点,掌握好了,比前三点姿态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慢起跑加速   用方向舵修正滑跑方向是不行的,现在我明白了,一定要给大油!

不一定哈,低速时微微拉点杆,保持尾轮接地,航向基本跑正之后,再逐渐加油同时压点杆……

网友:
俺飞G3模拟器里的p51野马,开始阶段是要推一点杆,压住头,等速度上来后,就不压啦,然后就飞起来啦。

网友G:
后三点!好像没你们说的那么难起飞吧!~假如尾轮在地面 可以用尾轮导向,假如尾轮已经离地,剩下主起落架,摩擦也小了,可以用方向舵导向!~  全程起飞都是用方向舵来控制滑跑线路!~方向舵与尾轮又不是分开控制的!~何来起飞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后三点!好像没你们说的那么难起飞吧!~假如尾轮在地面 可以用尾轮导向,假如尾轮已经离地,剩下主起落架,摩擦也小了,可以用方向舵导向!~  全程起飞都是用方向舵来控制滑跑线路!~方向舵与尾轮又不是分开控制的! ...

太赞同了

网友H:
加满油一般不会歪,我刚开始飞时不敢猛加油,就会歪。现在不管它了就知道猛推油,打升舵飞机就会在短距离起飞!起飞对我来说是最简单的,对我来说降落比较难些,老是青蛙跳!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加满油一般不会歪,我刚开始飞时不敢猛加油,就会歪。现在不管它了就知道猛推油,打升舵飞机就会在短距离起飞!起飞对我来说是最简单的,对我来说降落比较难些,老是青蛙跳!

避免蛙跳的有效办法,是把接地前的拉杆“推迟推迟再推迟” 一定要控制好拉杆量,抱着“宁伤桨尖,不伤机尾”的必死决心

楼主:
现在回看我以前的问题,还是我自己来作答吧,呵,
现在我起飞,在大风的情况下,是直接大油门起飞的,就是新手也非常容易掌握!
小风的时候,我就慢慢地推油门,这样飞机起飞就像真飞机一样,有优美的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三点的下单翼飞机起飞一定要慢慢起跑加速的!!不可以一下子全油门的!!肯定吃亏!!呵呵!滑跑起飞时要适当的压一点杆

话不多但是我认为你是最有水准的回答了、很多人没看过真实的后三点飞机起飞和降落的。

网友:
真机的后三点飞机起飞和降落和航模有很大不同,一则翼型升阻比,二则“拉重比”

网友(2018-12-20):
链接打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三点的下单翼飞机起飞时,我就是慢慢起跑加速的!!但是老是会跑偏,甚至撞到路旁边的花草上,
但是那些全 ...

固定翼起飞都会跑偏的额,这是螺旋桨的反扭力造成的。你需要配合一点方向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三点起飞前要拉足杆,不让尾轮过早离地而失去导向作用.先慢加油门使飞机逐渐加速,同时用方向舵控制方向,随 ...

受益匪浅,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