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NQD-575改装无刷

楼主(2008-05-06):
网上找了找,只有NQD-575改无刷方便所以定了一只,一百多元,改后可跑70KM左右,目测.
,
只想测试速度短时间跑跑所以采用风冷,极速时间不能过长,配置:15C,2200MAH,
电机
2040/3835,电调30A,
舵机
辉9,

网友:
抱歉,你的目测速度感觉还是不太准……

网友A:
看到了个玩具浆
是新手吧,慢慢来,玩多了才有经验。
这个船上70的可能性很小,30A电调……

网友B:
目測太主觀了。潛意識會欺騙你自己的。
曾經有人目測出80km/h的mono,還在一邊大叫:好快啊,起碼80幾公里阿,就破百拉。依我看來40給多了。
沒有必要執著于速度這個數目字,更多的應該關注:自己玩得開心就行。
祝你的目測好運。
ps。2樓的兄弟是改裝A5的高手,是我見過最厲害的A5!!!他的A5比我去比賽的船更厲害,只是稍欠穩定。

网友C:
LZ太牛了。。。这船能改到上80KM
我们这批改A5的先驱真失败啊。。。。
建议用GPS来测一下实际速度吧。我们改这船最快上到55KM已经非常不稳定了。上80基本不可能

网友D:
这个配置上40已经好了不起了……2040可以上70的话,可以用B28来破百了哦,哈哈

楼主:
晕 本人第一次改玩船,经验不足让各位前辈见笑了,改时录一段视频让前辈帮看看大慨有多快,我有个手机带gps,能测速度但不能保存,此船太小又是粘死了的,改装是在上面用刀片开方孔换件安装,就算有gps也无法放进去,我也想搞一套大点的真正快艇疯一下,不知何处有卖的?应怎样配置?请前辈指教.

楼主:
前辈们不支持鼓励一下好伤心哦,搞了两个晚上呀!   请多多指教 .

网友E:
我用B28电机11.1V锂电432的桨直轴跑A5才50KM啊! 你这个可上80KM厉害啊!
希望不是吹出来的!

楼主:
玩船我是新手,我己做出了解释,再来批评我也接受,但我在这里吹我的船跑得多么快对我又会有什么好处呢?老手都是由新手走过来的,我只希望前辈们能多给新手一点鼓励和技术支持,以便改进提高.万分感谢!!

网友A:
换个浆吧,速度还可以提高
换个32MM大小的,有条件也把电调换了,50A以上的
再有条件点的把船也给换了,上个65CM玻璃钢壳的,那就很爽了

网友F:
上面那边些都是坏人,不要管他们 ,不过这船壳有点软,船底不够光滑,的确是没什么前途的,新人练练还勉强可以用。

网友G:
LZ是何方神圣,佩服啊

网友H:
用的是原配玩具桨吗?
上不到70吧
这桨低速时还有用
高速根本使不上力啊

楼主:
哦!还有啊,我也不想多说了,夸张就夸张点,佩服就不谢了!谢谢16和18楼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