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请帮忙,exhp+esky016问题!!

楼主(2008-05-06):
弄了半天还是搞不好螺距和油门!痛苦啊!高手能否帮忙给个参考?我用一般450的 -2 0 6  7.5  10 ,JJ起飞前特别抖,而且油门很高才起飞,尾巴还上下抖!

网友:
期待老鸟的回答。

楼主:
顶一下,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A:
016是塑料的旋翼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6是塑料的旋翼头吧~~

对,原厂的

网友:
螺距在中点位置大了,建议用 -2         2         5         7         9
配合油门曲线,建议                 0%    45%   65%   85%   100%

网友:
先平衡大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