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pcm有问题..还很严重!!!

楼主(2008-05-06):
我是湖北的一家模型店,自己用天9的控..跟客户配机也买了天9的一套..但新控到手以后..pcm的接收机红灯无故狂闪.或红灯常亮..跟电调..电机都是最长距离都会出现这现象..接收供电都加了高频磁环,电调换了2个..用好盈的也是一样..送厂家维修..厂家只收钱..不动手..修理好的还是那样红灯常亮.................PCM天地做的太差....我只能用PPM的接受啦..ppm还正常些..........自己的天9 也断续出现红灯闪的现象..过几天在2手交易区我优惠出让天9  ..买6exhp....  有人想换的可以跟帖...

网友:
T9  改2.4

网友:
感觉天地飞的发射控应该问题不大. 他的接收机太次了!

网友:
国货当自强~

网友:
莫非是所谓的"单品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湖北的一家模型店,自己用天9的控..跟客户配机也买了天9的一套..但新控到手以后..pcm的接收机红灯无故狂闪.或红灯常亮..跟电调..电机都是最长距离都会出现这现象..接收供电都加了高频磁环,电调换了2个..用好 ...

好,我有两个6EXHP,正想除掉一个,LZ想换的话找我。

网友A:
楼上的,多少米?PM我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多少米?PM我如何?

我不想单卖,因为我有两套完整的机机,黑鹰400和黑鹰500,兄弟要是想要的话,黑鹰400及控全套,是否有兴趣?.

只是对TDF的9通和九通很好奇,想感受下,再买控LP肯定不会批钱的,换的话,可以不让她知道,

网友:
呵呵 我的正好相反 我的pcm的很好ppm的抖舵 后来在接收上插了两个电容就正常了也不抖了 ,天地飞的接受确实对外部设备很挑剔,处理不好就出问题,反倒是天9用esky 的接收很稳定从来不抖舵。

楼主:
楼上的你插2个多大的电容呀......我也试试看看..效果

网友:
我用了2个4700uf 10v电容并联 ,不过你最好测测你接收机在舵机运动时的负载电压,天9的pcm接受负载电压低到4.6v绝对误码灯狂闪 我测试过,一定要保持电压在4.9v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湖北的一家模型店,自己用天9的控..跟客户配机也买了天9的一套..但新控到手以后..pcm的接收机红灯无故狂闪.或红灯常亮..跟电调..电机都是最长距离都会出现这现象..接收供电都加了高频磁环,电调换了2个..用好 ...

返厂没跟你换个新的接收机?估计根本就没修吧?

LZ打算多少钱出?要是便宜,我怂恿身边朋友买下来,然后经我一打摩,就超级好用了,哈哈!频点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想单卖,因为我有两套完整的机机,黑鹰400和黑鹰500,兄弟要是想要的话,黑鹰400及控全套,是否有兴趣?.

只是对TDF的9通和九通很好奇,想感受下,再买控LP肯定不会批钱的,换的话,可以不让她知道, ...

不好意思,我已经有机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