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 配重的问题??? 在线等!!!!!!!!!!!

楼主(2008-05-06):
大家好< 小弟有个004 用镍氢
电池
组(7节)
现在 十字盘以调平. 4和1 调好.
就是尾巴有点重 需 45g 调平.
1.现在不想调十字盘. 能把尾巴剪短吗? 剪段后是不是不好控制了.
2.还在在机头加重,
谢谢大家. 小弟在线等.

网友A:
wo 没有玩过电直
但我觉得 剪断是不行的 除非 你换尾桨 (应为尾桨力臂短了)
配重 电磁 电机 载荷大了

网友B:
调整电池的位置来平衡啊!

网友C:
电池前移。最前点离主轴70mm.
7。4V,850mah锂电。机头前端还加两配重(自行车脚踏轴档).

网友D:
还是要想办法移动电池来配重。剪短尾杆会导致无法锁尾和飞行不稳定,加配重,升级锂电就没有意义。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小弟 最后还是靠电池调平衡.
改好后上图.

楼主:
小弟 改好了. 谢谢大家. 最终还是选择了 用电池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