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电调的电流

楼主(2008-05-06):
我就不明白了~网上有好多人的电调都是20A的,用的
电池
大部分是1300~1800,15~20C的!这样不会烧电调么??

网友A:
不会,20A代表电调限制输出最大电流,跟电池输入容量C数无关,输入电压高于电调额定电压就会烧

网友B:
最基本的逻辑概念:电池的C数是指电池“能”以多少A电流放电,电调是指自己“能”承受多少。
比如电池能以100A放电,这并不代表它一放电就是100A 啊;20A的电调并不代表它一工作就是20A啊。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就是说20A的电调最大限制电流是20A,如果是2000毫安,15C的电池最大放电量是30A,那么用20A的电调最大只会输出20A~~呵呵!终于明白了!这下可以选点大点的电池了!呵呵!我是30A的电调~

网友C:
上边的 数字是允许范围 并不是必须工作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