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阳光如何改无刷

楼主(2008-05-06):
请教大家。想把我的新阳光改成无刷的,应该用什么无刷电机和电调。(原来的有刷电机跑起来太慢,想换无刷的好跑快点)。
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一个字~~~~~>>学<<
开始谁都一样~~我也是

网友:
2040电机 30A电变

楼主:
楼上的谢谢了。能否说的具体点。

网友A:
2835电机 + 40A + 11.1V 2200MAH 20C 一定爽!

网友:
LS上我看出来了.你想让那个小不点变滑翔机...PS.一定要加套水冷啊...要不然死的爽爽的...

网友:
H2212外转无刷.kv3500 2cell lipo 45A电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35电机 + 40A + 11.1V 2200MAH 20C 一定爽!

B36+125A 电调 +3S A123   无敌了~  哈哈哈   (楼住千万别这么装,这是给天籁之鹰的配置)

网友:
2040电机选KV2500左右的就可以了,电调30A可以不用水冷。
我用的是腾翔的小闪电上的原配电机,好像KV2600带水冷的,用新西达30A电调不加水冷,跑完后电调保持常温。配很小的浆老鼠都可以跑的很快。

楼主:
2040电机的kv值有好几种,是不是选高kv值的船就跑得快。
如果不加水冷电机和电调会烧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040电机的kv值有好几种,是不是选高kv值的船就跑得快。
如果不加水冷电机和电调会烧毁吗。

KV值要配合桨和电池等  不一定数值高得就快   电机电调最好加电调

网友:
说实话,我的配置是
B2040(3200KV) + 好淫Guard 40A  + 2S 2000 10C-18C
只能当玩具玩,你也知道,2040的功率最大也就150W,
要想爽,还是上B28 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朋友介绍我用380无刷,是不是380就是2040无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船小不方便加水冷,用2040不加水冷行吗。还有浆用多大的。

网友:
通常说的380无刷应该是指B28

网友:
不能这么算,要看负载,负载大了,电流会大,电机就会好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负载加大,还用40A电调,那会不会将电机胀爆?若用17A 的反而保护电机,避免将供给电机电流化为热量而不是动力?

千万别想,17A是电调只能通过17A的电流,不是说电调嫩个放出17A的电流, 整个模型的电流是电机和所搭配的桨决定的,厂家给的电机功率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下的数据,2040应该不止150W那么小的

网友A:
跑船与飞机不同,基本上是一直保持全油门,所以点调要往大了配。
B2040           30-40A
B2835-45      40-60A
B2856  &  B36XX        125A
夏天跑船,建议加水冷。

2040电机持续输出的功率真的不是很高,用过的都知道,
腾翔的电机应该说质量不错了吧,可是你看看小闪电的实际速度(不是照片)……
要想爽怎么也得B2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船与飞机不同,基本上是一直保持全油门,所以点调要往大了配。
B2040           30-40A
B2835-45      40-60A
B2856  &  B36XX        125A
夏天跑船,建议加水冷。

2040电机持续输出的功率真的不是很 ...

电机和电调都要加水冷?

小闪电最高速度有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朋友介绍我用380无刷,是不是380就是2040无刷。

380即B28电机对新阳光来说太夸张了。

网友:
用2040电机,KV4100,电池2节锰锂。把浆磨小点28mm够了,速度让你意想不到

网友:
都说2040 电机 30A电调,7S镍氢就足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80即B28电机对新阳光来说太夸张了。

人老人家就用B28   挺猛地

网友:
那就用B24罗。。。。。

楼主:
2217外转子能用吗。只要能跑50km我就很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