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翼到底有什么用

楼主(2008-05-06):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有什么用.那么不装可以吗

网友:
没什么用的!只是要来看的,可以不装。

网友:
真的可以不装吗?~

网友:
不装飞飞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A:
飞悬停没差别,飞高速航线不装可能不稳定。

网友:
那我还是别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悬停没差别,飞高速航线不装可能不稳定。

实际测试不装效果还是好的.

网友:
那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作用,只是和尾旋翼保护一体化而已,好看点,不过不装倒真的找不到合适的东西固定尾撑,哈哈

网友:
水平尾翼说是说平衡作用,但是直机跟固定翼不一样,作用几乎没有。
但是不装不行,他的作用就是把尾撑连起来,没有尾撑的话容易出事。有一段时间我也不想装,因为炸机以后装起来太麻烦,但后来发现不可以。NORMAL下可能还关系不大,如果IDEL,可能会空中解体,我就碰到过,就是尾管在尾管夹处断裂。

网友B:
没有用,只是为了好看

网友:
用手头的材料做一个固定用就OK了,这东西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只是为了好看

网友:
固定,美观

网友:
就像人体的“澜尾”············

网友:
用来装饰的 装不装无所谓..................

网友:
3D飞行时这个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都没什么大用(也不尽然,一会回说到),所以一般都是镂空的来减轻重量。

3C飞行时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作用很大,它的设计直接影响到航线飞行的质量,看看HIROBO Eagle3的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设计,是有很多说法的。

3D飞行的话,各位去看看HIROBO有一款X-Spec Freya 90,是个3D高手设计的(名字我忘了), 这机的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设计是1/3镂空的, 比较兼顾3D飞行中的高质量的航线部分。

其实有时候甚至有的以仿制为生的厂家都不甚明了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在直机中的作用, 甚至曾经有个厂家把垂直尾翼设计成它的牌子的第一个字母的形状,实在是个诒笑大方的设计典型

网友C:
侧炸保护尾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侧炸保护尾桨

水平翼也能保护尾桨吗

网友:
装饰有什么不好?头罩是不是装饰?OK? 正确答案:水平护尾舵,垂直护尾桨。反对的请举手!

网友D:
感觉不出有什么作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拆掉两个翼试飞一下?哈哈,立马见效!

网友G(2009-03-21):
拆了飞过,感觉不出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