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模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5-06):
经常看到同学位说齿轮的模数,不知模数是什么?

网友A:
http://col.njtu.edu.cn/zskj/4003/course/chapter10/chapter10_1a.asp

看这里.

网友:
这个问题旧同学已经很多问过了
可以在搜索中输入 模数 就有得查的
模数就是摸着齿轮数数数(大笑一下吧   )
模数是齿轮设计计算人为定制的标准化基本参数,单位是:毫米
简单地比喻:一根筷子代表1(模数),十根筷子合起来代表10(模数),那个强度大呢,当然是后者
当然,齿轮上的所有参数都是通过模数来计算的,模数小,牙齿小,强度小,齿轮直径也小;模数大,牙齿越大,强度和齿轮直件径也跟着大,就象脚小穿小鞋,大脚穿大鞋一样有很多鞋号挑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col.njtu.edu.cn/zskj/4003/course/chapter10/chapter10_1a.asp

看这里.

感谢hk7。这里讲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