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TDF-6C的控锁尾

楼主(2008-05-06):
怎么用TDF-6C的控锁尾?730的陀螺,9257的
舵机
.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可惜了陀螺和舵机。。。
我记得说感度在49%以下不锁,超过49%自动锁尾,实际测试也确实是这样。我的是GM700

网友B:
控左上角的旋钮转到右侧行程段就处于锁尾模式了,越向右感度越大

网友C:
快换吧,6C飞电直,太难飞了,只能飞飞悬停

网友D:
GM700.感度到90都行
你把旋钮拧到将近右面的头,都可以~~

楼主:
谢谢啊!好人啊

网友D:
要先在那排开关上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