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035 科曼奇主轴上的两个齿盘如何拆卸

楼主(2008-05-06):
扫齿了,现在两个齿盘,只会拆下一个,另一个拆不下来了。

求教E035 科曼奇主轴上的两个齿盘如何拆卸。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A轴是从上变拔出来,B轴就是粗的那根是从下边拔出来,如果拔不出来就是你轴弯来人,B轴和齿轮是连体的拿不下来,如果不打算要就用钳子拿下来吧。要把螺丝都拧下来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轴是从上变拔出来,B轴就是粗的那根是从下边拔出来,如果拔不出来就是你轴弯来人,B轴和齿轮是连体的拿不下来,如果不打算要就用钳子拿下来吧。要把螺丝都拧下来才可以!

B轴的定位环(024),螺丝拆下后,定位环拿不下来呀。

应该如何操作

网友:
我上次摔机后也是拿不下来,因为轴弯了,我用钳子都没拿下来,把我郁闷坏了,后来想到用惯性的原理结果下来了!惯性的力量你人的力量大的多啊,首先把B轴竖着放,齿轮放在平面上,然后用钳子或锤子,垂直的敲B轴,那个固定环就出来了,你试试看,可以加我QQ48518687

楼主:
B轴上的限位环是拆下来了,但B轴还是抽不出来,限位环下的轴承拆不下来。

网友:
哎我只通说装东西不好装,还没听说拆东西这么麻烦的

网友B:
B轴好象是联体的,实在要拆可能会有损坏,就跟连平衡锤的那轴一样,实在要拆下来非常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B轴好象是联体的,实在要拆可能会有损坏,就跟连平衡锤的那轴一样,实在要拆下来非常困难

个人感觉,在出厂装配时,B轴的轴承可能有轴承胶。所以拆起来,才这样费事,至今还没有拆开,郁闷...

网友:
我连固定环上的螺丝都没拧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