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08-05-06):
两台FUTABA的老款四通出现方向和升降相互干扰现象
幅度不是太大
单是不爽啊
一般是哪里出了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台FUTABA的老款四通出现方向和升降相互干扰现象
幅度不是太大
单是不爽啊
一般是哪里出了毛病?

如果是右手的很有可能是打舵的方向所致。就是说你打2通时实际带动了4通。

楼主:
这个不是人为的 在地面我试了多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