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为配004平衡而苦恼 (看看吧)

楼主(2008-05-06):
大家好:  小弟从LAMA  过渡到了004   时间不长.
         也为004的平衡而苦恼.

     1.  不想调十子盘(以经调平)
     2.  尾巴不想减短(不利于飞行)
     3.  不想加重(1.2V  800MAH  7节) 80g   够重了)

     所以我选择了改装004的电池架.
这是我用的电池

这是我用的防脱钩 新手吗 青蛙跳的时候肯定落地较猛!!]

把电池架钻通.  换个加长碳纤竿最后用502 加哥俩好加强.

装好后用电池防脱钩挂好就OK了!!!!

不好意思.   用摄像头拍的不清晰请间量.        喜欢的网上顶呀!

网友:
动力电池好象使用的是普通7号电池,放电C数够不?

网友:
改用016的脚架,改用7。4伏的锂电,问题就可以解决。

楼主:
能飞10分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历一样,配重加了不少,离地50公分就抬头,不好调阿.谁给指导一下....

网友B:
学习了,004的超级新手,为什么我的004总是启动向左后飞呢

网友:
004难道调十字盘都不能平衡吗?这么差劲,我就不买这个了

楼主:
004 的机子本身就轻.     地面效应很大.
多潜水.

楼主:
我的QQ:    592572647

楼主:
不会吧.   这么有创仪   也不顶.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004的超级新手,为什么我的004总是启动向左后飞呢

地效问题,具体爬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