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8-05-06):
今天试飞450xl,结果小炸,塑料主桨夹断了
现在准备购买配件,不知道副厂的哪些配件能通用呢,请推荐一下!
比如:固郎的能用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和GL,尾波箱上一些东西不通用,其他的可以~

网友B:
建議lz
把電子設備拆下來,直接買台亞拓450se gf,還會便宜一點

楼主:
谢谢一楼的和版主
我的那台xl也是二手货
现在就是练习用,上se金属件万一损坏,费用太高了
所以先维修一下将就了

网友C:
我的就是XL, 飞了近两年了, 不过除机架, 电机, 电调基本上已经换完了, 现在正在练倒飞悬停;
大桨可以用泰戈尔的;
头罩可以用GL的-----其他不建议用GL的, 我中间用过一次, 炸机, 才知道GL的球头扣要用球头刀----找了很久, 始终没有找到球头刀-----所以关键部分还是用原厂的;
平衡翼, 支撑杆现在用的是GL的

网友C:
总之, 多数组件可以用SE的.
只是在换65MG遇到些麻烦----XL的结构不是很好, 原始方式换65MG很容易有干扰(以前一直用HS55)

楼主:
谢谢各位
看了,原厂才是王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