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如果用3536电机飞成都航箭的F3A,会怎样?(电机照片在8楼)

楼主(2008-05-06):
我原来用的是XXD的2814电机KV1000-1100,桨1050,电调50A,电池3S 2200毫安20C,感觉飞机速度、力量还不够,特别是侧飞和空中画大圆,垂直爬升很吃力,飞不动。所以想改个动力3536电机 KV1300,现还没决定,希望大家帮我参谋一下,谢谢!
想飞出这样的感觉: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6653&extra=page%3D2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用11X7或12X6的桨,包你爽.就是电耗得快点.

网友:
那用原来的桨,配8X6桨,不够快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原来用的是XXD的2814电机KV1000-1100,桨1050,电调50A,电池3S 2200毫安20C,感觉飞机速度、力量还不够,特别是侧飞和空中画大圆,垂直爬升很吃力,飞不动。所以想改个动力3536电机 KV1300,现还没决定,希望 ...

我用原厂的2836感觉与LZ相同,一开始随飞机买的HIMODEL 2814-6T一直没用,你摸摸那个机翼就或许有同感了。
这个飞机我觉得即使动力够用,还是飞不出好一点的P3A,风一吹就飘出老远,但是在我飞过的泡沫机中算不错了

网友:
这个不太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原来用的是XXD的2814电机KV1000-1100,桨1050,电调50A,电池3S 2200毫安20C,感觉飞机速度、力量还不够,特别是侧飞和空中画大圆,垂直爬升很吃力,飞不动。所以想改个动力3536电机 KV1300,现还没决定,希望 ...

现在的电机型号的标法太不规范了,不知你的3536到底多大?多重?我觉的航箭的挑战者搭配7X6或8X6桨比较合适,3536的KV低了点,3S只能配10~11寸桨才能发挥最大功率,而此时螺旋桨转速又不是很高(估计7000转左右),用稍高的KV配7~8寸浆转速超过13000转,飞这机肯定够快,不过强度恐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电机型号的标法太不规范了,不知你的3536到底多大?多重?我觉的航箭的挑战者搭配7X6或8X6桨比较合适,3536的KV低了点,3S只能配10~11寸桨才能发挥最大功率,而此时螺旋桨转速又不是很高(估计7000转左 ...

现在的电机型号的标法太不规范了,不知你的3536到底多大?多重?
我的是山鹰的2816 KV1200 配10X5的桨,飞起来很轻松.

楼主:
刚到家,照片来了,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用11X7或12X6的桨,包你爽.就是电耗得快点.

原来已经都试过了,还是不行,不能竖直飞行。

网友C:
会不会是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电池不行了?

电池是全新的,3S 2200毫安 20C,飞歼-10也是用这个牌子的,只是少一片而已,而且我有3款不同厂家的2200毫安的电池,都试了,都一样,唉,实在没办法才想到换电机的。

网友D:
想飞出那种感觉,光升级动力是不够的,这个机体根本没法那样飞,我是技术至上的人,但对于这种光靠技术很难逾越的鸿沟,我也必须承认。要玩选大级别的3A改电动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飞出那种感觉,光升级动力是不够的,这个机体根本没法那样飞,我是技术至上的人,但对于这种光靠技术很难逾越的鸿沟,我也必须承认。要玩选大级别的3A改电动飞吧。

完了,这回搞大了。那我就降低要求,意思意思,能笔直上窜的就行,我想用航箭的练F3A啊,这个成本低。那个视频对我很有感触。

网友:
1300KV 用 10X6  50A 电调 3S 2200 20C 电池

就这电机,你上吧,没什么要多问的,多说无益

加强都做好了么?重量加到1KG都能飞!

那么就这些了,问的太多反而乱了计划

路是自己开出来的

网友D:
航箭3A是没法让你好好学习真正的3A动作的,你就死了心吧。

你花的钱也不少了,为啥就不能买点真正的好飞机?说实话,你的机库里面就minix还算入流,其余的飞机价高档次却不高,就算是minix,练习3A也是能算是碰到门槛,谈入门实在是可笑了。

建议你用比minix的多一点的钱,装一台电的夺标50,别的我不说了,飞了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航箭3A是没法让你好好学习真正的3A动作的,你就死了心吧。

你花的钱也不少了,为啥就不能买点真正的好飞机?说实话,你的机库里面就minix还算入流,其余的飞机价高档次却不高,就算是minix,练习3A也是能算是 ...

我有1架这个,可惜是油动的,油的弄起来脏兮兮的,不想飞,当时不知道这个飞机有电动版的,否则肯定整个电动的。

网友D:
这是阿波罗么?怎么看起来这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到家,照片来了,大家帮忙看一下:

和我的2816差不多,可以爽一点了: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阿波罗么?怎么看起来这么小~~~~~~~~~·

是的,是阿波罗50。
另外,我还有架90级的飞机,嫌油的脏,还有经济原因,毕竟要万把块的投入,所以一直没装,看这个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8877&highlight=%2B%C4%CF%D4%B0%C1%D4%D3%A5

下面这张照片是阿波罗50和一架YOGI在一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原来用的是XXD的2814电机KV1000-1100,桨1050,电调50A,电池3S 2200毫安20C,感觉飞机速度、力量还不够,特别是侧飞和空中画大圆,垂直爬升很吃力,飞不动。所以想改个动力3536电机 KV1300,现还没决定,希望 ...

你的这个配置主要问题是螺旋桨的负载太轻了。电机KV太低。可以考虑用APC-E 11*7,这样动力和速度要好一些。用4S锂电池组,配8*6, 9*6的浆也可以!或者是换A2814/1400KV,3S ,配APC-E 9*5 -10*5的浆!基本上可以满足你的性需求!3S锂电池组,建议用3000mAh左右的,才比较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这个配置主要问题是螺旋桨的负载太轻了。电机KV太低。可以考虑用APC-E 11*7,这样动力和速度要好一些。用4S锂电池组,配8*6, 9*6的浆也可以!或者是换A2814/1400KV,3S ,配APC-E 9*5 -10*5的浆!基本上可 ...

谢谢,你说言极是。由于这架飞机舱内体积有限,4S的电池不太好放,再则机身比较低,11X7的桨容易擦地,所以我选择了用3S,改变电机KV值的做法。

网友F(2008-08-10):
引用 楼主:
我原来用的是XXD的2814电机KV1000-1100,桨1050,电调50A,电池3S 2200毫安20C,感觉飞机速度、力量还不够,特别是侧飞和空中画大圆,垂直爬升很吃力,飞不动。所以想改个动力3536电机 KV1300,现还没决定,希望 ...

我认为是你的电机效率的问题或者是电调内阻的问题多,我飞尺寸和这个机差不多的机搭配是 APC10X5.5,3S2200mah 15C电,可以飞15分钟,垂直爬升大圆等动作很轻松,完整的飞完一套p3a-3的动作基本上不用推尽油门

网友G:
大哥..你发那个连接里面的F3A..

我油动的哦..

电动的应该跟油动的无法比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原来用的是XXD的2814电机KV1000-1100,桨1050,电调50A,电池3S 2200毫安20C,感觉飞机速度、力量还不够,特别是侧飞和空中画大圆,垂直爬升很吃力,飞不动。所以想改个动力3536电机 KV1300,现还没决定,希望 ...

给你点建议,动力固然重要,除了动力问题外,如果想飞出视频中的感觉,至少要用90级别的F3A飞机练习300-500个起落,掌握空域感和匀速飞行感才能飞出这种感觉,小飞机不是不可以,只是小飞机受风的影响比较大,不稳,比较难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是你的电机效率的问题或者是电调内阻的问题多,我飞尺寸和这个机差不多的机搭配是 APC10X5.5,3S2200mah 15C电,可以飞15分钟,垂直爬升大圆等动作很轻松,完整的飞完一套p3a-3的动作基本上不用推尽油门

可能是我的电机或电调效率低,没办法XXD的便宜,还有就是因为KV偏低。另外,桨我用的是原配的10X5,APC桨太贵了。我想做的动作不仅是画个大圆,还要做垂直飞行,不仅是飞个十米、二十米,要能竖直飞行100米以上,动力不减。现在我用了3536,DUALSKY电机,各项动作轻松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哥..你发那个连接里面的F3A..

我油动的哦..

电动的应该跟油动的无法比吧..??

电动的不输给油动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0249&highlight=%2B%C4%CF%D4%B0%C1%D4%D3%A5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点建议,动力固然重要,除了动力问题外,如果想飞出视频中的感觉,至少要用90级别的F3A飞机练习300-500个起落,掌握空域感和匀速飞行感才能飞出这种感觉,小飞机不是不可以,只是小飞机受风的影响比较大, ...

我也想飞90级的,可惜玩模型一年多,已耗尽我全部的积蓄,没钱了,现在要买飞机和设备,只能变卖家产度日,下面是我刚当给朋友的飞机【原计划想配的设备是YS四冲程+谐振管(4000元),4个9公斤的数字舵机(2000多),接受器(800多)】: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8877&highlight=%2B%C4%CF%D4%B0%C1%D4%D3%A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飞90级的,可惜玩模型一年多,已耗尽我全部的积蓄,没钱了,现在要买飞机和设备,只能变卖家产度日,...

猎鹰,没那么夸张吧。。。。。。。。。

网友H:
我也正在寻找更合理动力!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42994&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正在寻找更合理动力!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42994&extra=page%3D2

你这个是动力严重不足,根本不是3A的配置,是3D的,3A要求大螺距,电机也不行,太小了,试试我的配置,包你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飞出那种感觉,光升级动力是不够的,这个机体根本没法那样飞,我是技术至上的人,但对于这种光靠技术很难逾越的鸿沟,我也必须承认。要玩选大级别的3A改电动飞吧。

我不认同,这款机飞起来还可以,我用GS的3536 垂直爬升够力,做大圆也够力,只是用原配的10X5练螺旋桨技术偏慢,在微风的情况下这款机可以飞出大机的感觉来。只是电池不能飞超过8分钟,超过就过放大肚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原厂的2836感觉与LZ相同,一开始随飞机买的HIMODEL 2814-6T一直没用,你摸摸那个机翼就或许有同感了。
这个飞机我觉得即使动力够用,还是飞不出好一点的P3A,风一吹就飘出老远,但是在我飞过的泡沫机中 ...

风吹要修正航线哦,航线修正是3A的基本功,基本功是要练的,光练动作,不练基本功是飞不好P3A动作的